新手请教二极管问题

楼主(2009-12-12):
(无正文)

网友A:
电感上的电流不宜瞬间突变。若要瞬间在电感上加一定的电流,就必须在其两端加上很大的电压。同样,若要让一个电感上的电流瞬间消失,电感也会发点脾气——在其两端出现非常大的电压。因此,必须给电感一个出气口,这样其才可以逐渐卸掉怨气——电流。续流二极管便就是那个出气口。

楼主:
哦谢谢你!我见一些电路中一般用一个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如果不加这个二极管,按你所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不是怕继电器断开时,把三极管击穿啊?

网友B:
3楼:
就是为了避免三极管被击穿。

楼主:
哦谢谢你们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