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Hz二阶低通滤波器滤不掉50Hz工频,求解

楼主(2009-12-12):
这个是二阶的巴特沃斯滤波器在仿真软件下,能够看见50HZ可以滤除掉,但是加标准信号源(正弦波,100mVpp,30Hz)后,频谱仪下看见工频干扰依旧存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能给帮忙一下否,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谢谢了。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了,呵呵。

网友A:
100Vpp,30Hz?

没炸着你吧?!

楼主:
写错了是100mVpp,

楼主:
楼上的,我想我们是来讨论问题的,不是来这炫耀的,ok。会了就答复一句,ok

网友B:
你用频谱仪看到的是假象!   尝试把你的频谱仪地线无限短试试,估计50HZ(可能正好是电源干扰的假象)100MV的东东衰减 40DB以上。

网友C:
先确定是否为电源或测量回路引入的,如是,靠信号滤波器是对付不了的。

网友D(2010-05-19):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呢?

网友E:
我想是从电源串进来的,设计一个50Hz的陷波器看能不能滤掉!

网友F(2010-09-11):
工频肯定电源串进来的。好好把电源供电部分处理处理。电感电容 磁珠随便搞搞就能去掉。

网友G:
楼上的处理方式不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H:
先用低纹波的直流电源供电,或者电池供电,立刻看出工频是否来自电源

网友I(2016-11-17):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J:
需要弄明白,工频干扰是从哪儿进来的,不一定就是混在输入信号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