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e voltag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12):
sense voltage是一个IC的参数之一,我知道是个什么电压,可是它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A:
sense是传感器的意思,一般像摄像头都会有这么一个供电!

网友B:
宜讲明出处

网友C:
难过

听说严打了,我很难过。
听说严打了,高数很难过。
听说严打了,我们要艰难过生活。
听说严打了,祈望灾难过去后一切太平。

没有上下文,LZ就玩死我们罢……

楼主:
呵呵 LS兄弟太搞笑啦:D
下次把相关的资料弄上来

网友D:
可视电压

楼主:
LS兄弟:‘可视电压’  怎么 理解???

网友E:
电压监测吧。

楼主:
哦!
这样啊!
这是我以前看的个PDF的,现在也找不到是哪个IC的啦!

网友F:
不知道理解为"检测电压值"行不行,最好要视你的数据手册的前后来看了.你这样单独取出来,不好猜得

楼主:
行的!
感谢啦1

网友G:
是什么IC上的?

网友H:
电压信号

网友I:
按我们公司的讲法是“补偿电压”,呵呵。

楼主(2010-01-14):
补偿电压?

网友J:
英文这玩意儿

楼主:
呵呵 这玩意得学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