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在磁化其他可磁材料后,自身的磁强度会减弱吗?

楼主(2009-12-12):
(无正文)

网友A:
物理学和电子技术中,没有“磁强度”这个量。

网友B:
我觉得不会应该减弱。
材料被磁化时,内部的N、S需要重新排列,这个需要能量,这个能量,来至于外力,例如将磁铁磁化材料时需要用力;不会消耗磁铁的“磁力”。
不过,是不是磁铁内部有些N、S会被已磁化的材料重新排列?这个有待研究了

网友C(2019-02-27):
等待下一个回答

网友D:
磁性强度会降低

网友E:
磁铁的贮存,让磁路闭合 才是正确做法。

网友A(点评):
还有明白人。

网友F:
我们这里以前有暖气片厂,倒出的炉渣里面有铁,很多人就用磁铁把其中的铁吸出来卖钱。听人说磁铁用的时间长了就劲儿小了,而且是磁铁也分价格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好像是贵的耐用,记不清了。
应该是减弱的不明显,很长时间才会有明显表现。曾经有此疑问,磁铁可以把别的东西磁化,自身却没什么损失,好像有点奇怪啊?魔法?那么把它磁化的东西的剩磁加起来是不是超过磁铁本身呢?凭感觉是超过磁铁的,而且超过很多倍,增加的磁力从哪里来?有点永动机的味道。那么如果把增加的磁力释放做功,再磁化,再释放……,如此循环,是不是能实现永动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里以前有暖气片厂,倒出的炉渣里面有铁,很多人就用磁铁把其中的铁吸出来卖钱。听人说磁铁用的时间长 ...

磁铁会因为震动受热退磁。时间长了劲儿小了可能是被摔了退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里以前有暖气片厂,倒出的炉渣里面有铁,很多人就用磁铁把其中的铁吸出来卖钱。听人说磁铁用的时间长 ...

磁铁吸到大的铁块时会产生很强的震动,有可能因此退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磁铁吸到大的铁块时会产生很强的震动,有可能因此退磁。

好像是不断的吸磁,磁力被带走了似的

网友H:
磁铁之所以有磁性,是因其内部存在大量取向一致的磁矩。从微观来讲,是材料内部电子的自旋产生了磁矩,通常材料中大量的电子自旋的方向是随机的,宏观上表现不出磁性(系统此时的熵最大,也最稳定),磁化的过程就是将这些无序的电子自旋方向有序化,使其朝着固定的方向,这样就有了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