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9866程序进不了I/O中断

楼主(2009-12-12):
我的cy8c29866程序进不了I/O中断,但是能够进入UART中断,怎么回事啊?

楼主:
大家碰到的都有哪些情况呢?我是菜鸟,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A:
情况很多,详细说说你的问题

网友B:
是啊,说的详细一点,或者把程序贴上来

网友C:
进不了I/O中断就是I/O中断没配置好吧

网友A:
楼主这也没个后文了……

楼主:
==,我贴个程序

楼主: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TX_ISR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RX_ISR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SoC_GPIO_ISR
#define Port6 PRT6DR
#define over  (PRT0DR&0x04)>>2
#define EN_1  PRT0DR=PRT0DR|0x50
#define EN_0  PRT0DR=PRT0DR&0xaf
#define CLK_0 PRT2DR=PRT2DR&0xfa
#define CLK_1 PRT2DR=PRT2DR|0x05
#define WR_W  PRT2DR=PRT2DR|0x50
#define WR_R  PRT2DR=PRT2DR&0xaf
unsigned char cmd=0;
unsigned char flag_wr=0;
unsigned char start=0;
unsigned char  databuffer[160];
unsigned char row_finish=0;
unsigned char counter_collum=0;
unsigned char counter_row=0;
void UART_TX_ISR(void)
{
   UART_1_PutChar(over);
}
void UART_RX_ISR(void)
{
  cmd=UART_1_cGetChar( );
  if (cmd==0xe2)UART_1_PutChar(over);
}
void PSoC_GPIO_ISR(void)
{EN_1;CLK_0;WR_W;
}
void main()
{
      UART_1_CmdReset();
     UART_1_IntCntl(UART_1_ENABLE_RX_INT|UART_1_ENABLE_TX_INT);
// Enable RX&TX interrupts
     UART_1_Start(0x00);         // Enable UART

    M8C_EnableIntMask(INT_MSK0,INT_MSK0_GPIO);
   //以下四条注释掉的语句为自己的I/O中断的配置,不能够进入中断,后来换 // 为了M8C_EnableIntMask(INT_MSK0,INT_MSK0_GPIO)但是仍然不行
   // PRT0IC0=0X00;//P102 int mode
   // PRT0IC1=0X04;
   // PRT0IE=0X04;//INT ENABLE P142
   // INT_MSK0=0X20;//MASK
    M8C_EnableGInt ;
// Turn on interrupts
cmd=0xe2;
     while(1);

}

网友D:
连一分都不给

网友E:
你是为了得分啊~~~

网友F:
进不了I/O中断就是I/O中断没配置好吧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6楼说的挺对的

网友C:
你uart, gpio初始化程序里定义中断跳转了么?

网友G:
在初始化时加INT_MSK0&=~INT_MSK0_GPIO

楼主:
我的中断程序就是置标识,我程序里面已经给了

网友A:
是,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SoC_GPIO_ISR
void PSoC_GPIO_ISR(void)
{EN_1;CLK_0;WR_W;
}
对吧

网友E:
把boot.asm中改成APSoC_GPIO_ISR
程序中也改成同样APSoC_GPIO_ISR,再加上初始化INT_MSK0&=~INT_MSK0_GPIO

网友E:
我可不是为了得分

网友D:
你是说我吗?

网友H:
你是说我吗?
引用 网友D:

不要吵了,解决问题不就行了嘛

楼主:
粪车兄的方法不错,不过不要互相攻击,呵呵,谢谢大家帮我解决问题啊:)

网友E:
哦,不好意思,呵呵,我的方法试了不错了?那就好

网友D:
没事,呵呵,补充一下
boot.asm中的中断设置为:
    org   1Ch                      ;GPIO Interrupt Vector
    ljmp    _APSoC_GPIO_ISR
    reti

void APSoC_GPIO_ISR(void)
{EN_1;CLK_0;WR_W;
}

网友D:
看看怎样,不过我不是报很大信心

网友H:
中断处理程序是否有下面这条: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PSoC_GPIO_ISR //这条没看到你是否写了
void APSoC_GPIO_ISR(void)
{EN_1;CLK_0;WR_W;
UART_1_PutChar(0Xff); //如进入中断的话,发送0xff给电脑
}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粪车兄,怎么听起来这么变扭呢

网友I:
好多牛人,学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粪车兄,怎么听起来这么变扭呢
引用 网友B:

他给自己起得名字;P

楼主:
哎,不行啊,我找找代码

楼主:
boot.asm中的中断设置为:
    org   1Ch                      ;GPIO Interrupt Vector
    ljmp    _APSoC_GPIO_ISR
    reti

中断程序为:
void APSoC_GPIO_ISR(void)
{EN_1;CLK_0;WR_W;
UART_1_PutChar(0Xff); //如进入中断的话,发送0xff给电脑
}
主程序为:
void main()
{
    UART_1_CmdReset();
// Initialize receiver/cmd  buffer
    UART_1_IntCntl(UART_1_ENABLE_RX_INT|UART_1_ENABLE_TX_INT);
  // Enable RX&TX interrupts
    UART_1_Start(0x00);         // Enable UART
    INT_MSK0&=~INT_MSK0_GPIO;
    M8C_EnableIntMask(INT_MSK0,INT_MSK0_GPIO);
     M8C_EnableGInt ;                      // Turn on interrupts
        cmd=0xe2;
     UART_1_PutChar(0Xee);//发送0xee给电脑,表示初始化完毕
     while(1)
    {
      CLK_0;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CLK_1;

    }

网友D:
改成这样后电脑收到什么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哈哈,粪车兄,怎么听起来这么变扭呢
引用 网友B:

:L

网友H:
估计只能够收到一个0xee

网友H:
将p00设置为上升沿中断的,然后将p20(设置为上拉输出,产生方波信号〔while循环中实现产生方波〕)连接到P00

楼主:
估计只能够收到一个0xee
引用 网友H:

确实啊,怎么办?

网友E:
接下来不是说了吗

网友A:
以肯定的说,他程序里面有这一条语句: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PSoC_GPIO_ISR

网友A:
但是这程序就是进不了IO中断,只能够进入UART相关中断。是这意思吧,楼主?

网友H:
在device editor中将要产生中断的端口POO设置为:
stdcpu HighZ RisingEdge,然后点击了generate applaction按钮

网友H:
但后面的I/O口中断enable设了吗?

楼主:
RisingEdge 就是enableI/O中断啊

网友A:
main.c为: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TX_ISR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RX_ISR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SoC_GPIO_ISR    ?????????把它删掉

网友D:
开发板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E:
是cypress官方的开发板吧

网友A:
#define EN_1  PRT0DR=PRT0DR|0x50 接收端口是不可以这样做的,这样可能改变端口的值。输出端口可以这样,输入端只能定义为#define EN_1  (PRT0DR|0x500).

网友A:
我以前碰到过的

网友E:
配置时开中断,不修改boot.asm 改 psocgpioint.asm

网友H:
但后面的I/O口中断enable设了吗?
引用 网友H:

怎么不回答啊

网友E:
PSOC的C编译器处理不同

网友B:
这个贴好热闹啊

网友G:
在初始化时加INT_MSK0&=~INT_MSK0_GPIO是最简单的

网友E:
把boot.asm中改成APSoC_GPIO_ISR
程序中也改成同样APSoC_GPIO_ISR,再加上初始化INT_MSK0&=~INT_MSK0_GPIO
试了吗?

楼主:
把boot.asm中改成APSoC_GPIO_ISR
程序中也改成同样APSoC_GPIO_ISR,再加上初始化INT_MSK0&=~INT_MSK0_GPIO
试了吗?
引用 网友E:

嗯,好的,多谢

网友B:
好热闹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I:
肯定是中断那块没设计好

楼主:
我还以为又有什么新的建议了,一看又是“学习了”……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2014-05-09):
楼主 我想问一下你  那个寄存器PRT0D?怎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