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电平接10欧电阻是为了什么

楼主(2009-12-12):
如题, 这样接法有什么作用?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没图,叫我说什么?

网友B:
是不是  上拉电阻, 好像 是,你看看

网友C:
不是什么常规的用法,要具体分析。

楼主:
一个模块的TX端通过一个10欧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RX引脚, 这个电阻怎么分析, 具体是考虑哪些方面来确认呢??

网友:
阻抗匹配减少信号振荡

网友D:
我觉得是起保护作用的,瞬时有个大电流的话,可以消耗在这个电阻上,可以对接口起保护作用

网友C:
要说清楚,串联和并联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串联小电阻的作用主要是抑制信号反射,高速下常用,保护电阻的取值则要大的多。

网友E:
两个作用
1:抑制脉冲沿的过冲
2:限制瞬时电流

网友F:
同意9楼

楼主:
谢谢各位呀  学习了

网友G:
小于10欧或10欧的是像九楼说的抵制过冲和防过流,串口的保护电路除了这个串联的还有上拉,TVS管这些东西,你可以搜索串口保护电路.

网友H:
不是上拉。才10欧。可能是匹配用的。

网友H:
上拉太小。是放过冲并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