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用数字万用表测二极管搭的整流桥输出端,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在表的二极管挡显示1046,一直以来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但是,昨天突然想到为什么是1046呢?是因为两个管子串联,是没错,但是也有并联啊,怎么想也不通了。希望各位给指点下。

网友A:
万用表测二极管一般指单个二极管

网友B:
数字表显示的是 压降 不是阻值

网友C:
3楼正解。
所以无论并联多少个二极管,读数基本不变,只稍微减少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