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问题?

楼主(2009-12-12):
用CH340芯片的usb转串口后再加MAX232转换成TTL电平对STC5608编程,下载后同时可以通过usb口与STC5608通信;改用FT232RL做的串口下载线对STC5608编程,下载程序后再通过usb接口与STC5608通信却通信不上。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FT232的驱动能力不够,加驱动后解决了。

网友A:
估计搞个上拉活动~~~

网友B:
先判断能否正常收发数据,FT232RL做的串口可能COm口上出现变化,本来是com1口的,会变成com3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