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外接EEPROM通信问题

楼主(2009-12-13):
SPI接口,与SPI接口相连的其他器件通信都正常
发送读命令时,返回的数据高低电平都正常
但唯独这个EEPROM 是AT25080 ,读数据,返回的全部是0,
用示波器测量发现,AT25080是有数据返回的,只是返回的数据电平有问题,低电平是零,高电平只有0.2V,0.2V啊,DSP就当作0处理了
换了一个器件,M95080 ,结果还是这样

不知怎么回事,连在同一个数据线上的其他器件 DAC转换器件,返回的数据都是正常的,高电平有2.7V,就是这个EEPROM不正常,然而,它们在同一根数据线上啊,太奇怪了

网友A:
DAC转换器件返回数据正常只能说明你的SPI和DAC之间的通信是正常的,你看看EEPROM和DAC的SPI速度一样吗?要是一样的那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DAC的通信速度不是问题,比ROM快多了,但我按低速测量数据的,跟速度没有冲突

我测量的时候都把速度降低了测量的,都降低到150K了
ROM从2M到150K都没有数据

网友B:
现在还用这个?

网友A:
读写操作上你肯定忽略了什么东西,仔细看看吧!

楼主:
参考合众达板子上面的程序,在合众达板子上运行正常,能忽略什么
新板子多了几个其他的器件,可是对ROM操作的时候,其他器件也没片选,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其他的器件都运行正常,就这个ROM不听话

楼主:
四种读写方式都试过了,都没用

网友A:
这个~~~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看来也没多大希望解决了,结了吧

网友B:
该结了,哎

网友C:
我测量的时候都把速度降低了测量的,都降低到150K了
ROM从2M到150K都没有数据 ...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