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5产生的pwm波形导致功率器件短路

楼主(2009-12-13):
本人是28015的新手,想用28015来控制电机转速。
我用的是TI官方的280x系列的例子来修改的,可是我不管我有没设置死区,都会短路
epwm1配置如下 望高手指点下:
#define EPWM1_TIMER_TBPRD  800  // Period register
#define EPWM1_MAX_CMPA     500
#define EPWM1_MIN_CMPA      200
#define EPWM1_MAX_CMPB     500
#define EPWM1_MIN_CMPB      200
=============================================

   // Setup TBCLK
   EPwm1Regs.TBPRD = EPWM1_TIMER_TBPRD;           // Set timer period 801 TBCLKs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CMPA.half.CMPA = EPWM1_MAX_CMPA;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EPWM1_MIN_CMPB;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up counter mode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1Regs.TBCTL.bit.PRDLD = TB_SHADOW;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CTR_ZERO; // Sync down-stream module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 Setup shadowing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 Load on 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actions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Set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1Regs.AQCTLA.bit.CAD = AQ_CLEAR;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down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 Set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CBD = AQ_CLEAR;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down count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 enable Dead-band module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 // Active Hi complementary
  //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ALL;
   EPwm1Regs.DBFED = 50; // FED = 50 TBCLKs
   EPwm1Regs.DBRED = 50;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ET_3RD;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刚学习dsp不到1个月的时间 在此之前没接触过其他单片机,走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真的快**不住了。。。。。。。。。。。

网友A:
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网友A:
你的死区控制寄存器里面需要选择的死区匹配方式应该是高有效互补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示波器测量芯片epwm脚的信号。。感觉epwmxa和epwmxb是一样的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是应该这样吗?如果这样设置信号经过驱动电路 最后电压方向是相反的。。 这个能接模块吗?

楼主:
我把死区配置去掉产生的波形跟有死区配置产生的波形是一样的 。。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配置错了?

网友B:
估计是配置错了

网友A:
死区本身就是一个延时,主要是为了不让上下两路同时导通而造成短路。因为驱动管的开关和闭合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两路倒替导通时,一定要保证一个足够的延时好让原先的管子完全关闭后在导通另一路。关键不是只看软件如何设,还要看你外部有没有其他的逻辑电路。比如你的输出要是有一级74HC14之类的话,那低电平的死区部分就变成高电平叠加了。

楼主:
低电平的死区变成了高电平叠加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能详细说下吗?
我用示波器看的都是cpu出来的波形,波形经过74hct14 在经过hc245,再通过一个驱动电路输入模块的
驱动电路是923跟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