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源

楼主(2009-12-13):
西门子sitop24V5A电源,该电源是双端反激式电源,含有PIC 12C 508,中有许多SOT23的贴片,有的是MOS,有的是DIODE,
其中4AW, 5CW 43A, 对应的元件型号是什么?....

楼主:
西门子电源是双端反激式电源, 我查阅一些相关的拓扑, 双端正激式电源和双端反激式电源两个拓扑基本相同,双端正激式电源整流后的电感是否仍采用单端正激储能电感的算法?

网友A:
4AW, 5CW 43A:这个是它表面的标示,还是它的参数/?参数应该没有这样表示的吧》?如果是,那就是我没有见过!

楼主:
是表面的标示

楼主:
4AW是双二极管、5CW是三极管、43A是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