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的模拟电路

楼主(2009-12-13):
输出信号Input是Pt电阻传感器的输出信号,U2应该是放大信号,P3.7和P6.1是单片机的两个管脚,P3.7控制Q2的通断来控制放大器的供电,请教一下U1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温度补偿?是如何补偿的?请教一下。

网友A:
U1应该是给pt传感器提供1mA的恒定电流吧。

网友B:
楼上
何以见得是1mA呢?

网友C:
PT100另一端怎么接的?这图有点怪异。

网友D:
U1的作用就是恒流吧

网友E:
U1做恒流源
P3.7高电平,Q2导通,R32,R33电阻分压,然后电阻R34上产生恒流,2/3mA

网友C:
Pt电阻如果另一端是接地的,那还说得通。

楼主(2010-01-12):
谢谢指导,确实是提供恒流的。前些日子忙考试。

网友F:
见识了,这样也可以做恒流源。不过这恒流源精度应该不高,受影响因素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