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桥—电阻限幅

楼主(2009-12-13):
请问下各位电路中电阻限幅的原理,里面的那个热敏电阻有什么作用啊??谢谢了。

网友A:
稳定输出幅度。
如果负反馈较小,开始振荡后输出幅度将越来越大,直到切峰限制正反馈量使输出幅度稳定,这样输出的波形当然不是正弦波。
这个热敏电阻为负温度系数。输出幅度变大时该热敏电阻温度也升高,电阻变小,负反馈加强,直到正负反馈恰好维持等幅振荡。这样才可以保证输出波形良好。

楼主:
那R4又是做什么的啊??仿真的时候看到闭合开关和断开时出来的波形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B:
主要是温度补偿用的,2楼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