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开DCDC,单片机测的交流电压立马不对.如图

楼主:
1.开关电源由pfc,和DCDC两级构成。例如市电输入200V开机,没有开PFC和DCDC前,单片机测的是200V,一开了PFC和DCDC,立马单片机测的值变成了210V。市电经过整流后,给一个小反激电源,这个小反激电源再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2009-12-13):
电路图中的0地是否AC220的0线?

楼主:
图中的0地,是和市电经过整流后的地接在一起,不是和0线接一起。市电整流后给一个小反激电源,这个小反激电源再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B:
看电路就觉得挺危险。

网友C:
是PFC电路向电网输送了大量的谐波?
还是PFC电路经空间辐射干扰了电压检测的前端电路?
把PFC放置离单片机远一些的地方或是电路加滤波器,
单片机检测电压的电路是什么样的?是TrueRMS变换吗?

网友D:
明显是谐波干扰过大,影响了峰值

网友E:
再加两级滤波网络试试

网友E:
你的图和实物不一样,不好说!

楼主:
我的图和实际一样的。不能加滤波了,成本限制

楼主:
唉,没办法,到了高电压就不管了

网友F:
电路接法不对,
整流后再共地,就等于不共地,
而不共地测市电要用差动方法。

网友F:
具体电路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ghlight=%2Bquake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