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48V电源IPWM校准问题

楼主(2009-12-13):
问题2:图中ISET和VSET分别设置电压参考和电流参考。但是我实际的电路中U2A和U2B都分别加了一个偏置电压。我在单片机中要设置输出电压的PWM,VPWM = (设置电压-固定偏置电压)*K, 我把VPWM设置为0,得到固定偏置电压对应的输出电压。

但现在在电流IPWM设置上遇到了问题,当设置IPWM=0,电源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按照理论倒推出来这个固定偏置对应的电流,又不准。现在真是挠头了。

我现在是用分别设置两个PWM,得到两个对应实际输出电流限流。能不能像电压设置那样,IPWM = (设置电流-固定偏置电压对应的电流)*K,

问题1:用3个1毫欧的电阻并联后差分放大得到电压,单片机采集这个电压以显示电流。

现在的问题是。假设现在的电阻精度1%,温飘TCR是200ppm/度。那么
温飘前0.000333×55A×160(放大倍数)= 2.933V,
温飘后0.000338×55A×160=2.977V,那么变化的范围为1%。

单片机靠测量环境温度补偿这个值,但是控制环路怎么知道温飘呢?

网友A:
考虑用个热敏电阻测量分流器的温度。

楼主:
问题2:图中ISET和VSET分别设置电压参考和电流参考。但是我实际的电路中U2A和U2B都分别加了一个偏置电压。我在单片机中要设置输出电压的PWM,VPWM = (设置电压-固定偏置电压)*K, 我把VPWM设置为0,得到固定偏置电压对应的输出电压。

但现在在电流IPWM设置上遇到了问题,当设置IPWM=0,电源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按照理论倒推出来这个固定偏置对应的电流,又不准。现在真是挠头了。

我现在是用分别设置两个PWM,得到两个对应实际输出电流限流。能不能像电压设置那样,IPWM = (设置电流-固定偏置电压对应的电流)*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