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C3.5 打点 画线 问题

楼主(2009-12-13):
NEC3。5好象有问题
是屏的问题还是代码的问题呢???
有人碰到过么
我移植UCGUI 发现的

画不到320 240
void PutPixel(U32 x,U32 y, U32 c )
{   //x=x+2;y=y+1;
if ( (x < 240) && (y < 320) )
  LCD_BUFFER[(y+1)][(x+2)] = c;
}
LCD_BUFFER[(y+1)][(x+2)]
该成这样 能显示  点  0,0
但是改了后画不到  319  和 239
最多只能 画大 Glib_Line(237,317,

楼主:
用的是 ARMN  2440

网友A:
楼主玩的可是友善之臂的开发板mini2440?

楼主:
是QQ2440 和MINI 是 一样的:handshake

网友B:
换块屏,也是这样的话,就是您的GUI程序问题  或者  硬件驱动问题!!

网友C(2010-04-02):
你是用哪个G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