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oid 函数名 () 的问题

楼主(2009-12-13):
我在AVR-GCC中定义了一个函数void speak(),经过编译出现了对它的警告,但不影响编译,当我把函数改为void speak(void)后警告没有了,我觉得还是后者好因为这样不出现警告,但我不知道编译器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警告与否对程序本身会有什么影响吗,请大虾指教?

网友A:
有没有影响看情况啊    即使你的程序没有警告没有编译错误也不能保证程序运行就正确啊
这个警告没什么事吧   就是没有形参最好用void声明一下
不过写程序最好按照规范来

网友B:
无妨。不同的编译器对于缺省值的处理会有所不同。

网友C:
最好仔细检查一下警告,有时警告也是致命的。

楼主:
我只是听说警告有时候会引起bug,但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D:
我也是经常忽略警告,看来得改改了。。。

网友E:
俺们现在用的编译器 无参的函数 如果你在里面放上void 就会警告 :lol

楼主:
得根据编译器来修改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