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芯片上有多个电源脚,都要接上电源吗?

楼主(2009-12-13):
我用万用表测,里面都是通的,为什么要这么多个电源脚?

网友A:
最好接上   要一个引脚的话   该引脚不是会电流很大啊?(相对来说)

网友B:
是哪种IC?
有的IC有几个电源脚,使用时先把这几个脚连在一起,在一起接到电源上!
IC的DATESHEET上应该有使用说明图的吧!

网友C:
这个确实要看器件手册,而且跟芯片的类型有关,高频芯片或微信号芯片往往这么做,为的是更合理的去耦,这时必需个别处理,不能只接一个管脚甚至不能简单将所有电源管脚直连,一切以器件手册的要求为准。

网友D:
肯定要接,一般情况下在芯片内部连好了,
但是如果不接的话回流的串扰很大,芯片的性能大大降低

网友E:
看说明,一般在不同的模式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F:
你可以量下2个电源脚通不通
最好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