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又坏了!

楼主(2009-12-13):
我儿子最喜欢的玩具是一个电子琴。前天,我老婆给它上电池(一个6V的铅酸电池),上完后发现它不发声音。从那以后就坏了。也许是当时把电池极性弄反了?因为我没有亲见,不能肯定。
现在的症状是:电子琴上和音乐有关的部分都完全不工作,按下键后没声音,键下面的指示灯也不亮。转动音量旋钮时,也没有嗤啦嗤啦的噪声。但电池肯定是好的,我量了板上VDD和VSS,电压正常。
哪位能给我点提示呢?电池装反可能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坏么?
谢谢

网友A:
电池装反可能会烧毁器件,至于是什么器件需要你具备相应的电路分析能力,至少需要给出详细的电路及必要的参数测量结果方可帮你进行分析。

网友B:
有可能电子琴的电源部分烧坏了。。如果电路有保护的话,就不会坏了

楼主:
买来的玩具,没有电路图。我手头也只有一个万用电表……

网友C:
电源反接过,恐怕难度就大了,有些芯片不大好找.

网友D:
...如果是玩具电子琴,很可能是黑膏,,,玩不转了

楼主:
...如果是玩具电子琴,很可能是黑膏,,,玩不转了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用一块黑胶封装的IC吗?是的,就是这种IC啊!

网友C:
绑定IC就更没戏了,不甘心的话先检查电源部分,希望能有7805之类的坏片发现.
哈哈,探花经费里拨点出来给你宝宝再弄台新的吧.

网友E:
老T还有探花经费?

网友C:
切,LZ叫"情场探花"哦!
ls真能扯,哈哈

楼主:
我当时考虑过加个二极管防止反接电池,但是又觉得有0.7V的压降,会不会影响性能,就没接,只是在正极上贴了一片红纸。
问题是我老婆根本就不看……

网友F:
赶紧再 买个

网友G:
这东西做电路的时候应该考虑反接的情况吧.可能就是电源入口那坏了

网友H:
没救了,花钱再买个吧~

网友C:
你帖张100元大票保证看,哈哈
给非电工人群用的东东,一定要硬件措施保证!!警示后人

楼主:
能不能弄个新的电路板换上呢?290元买的,舍不得扔啊!

网友C:
去找生产厂修,应该有的

网友I:
你为啥不量电流呢?

楼主:
你为啥不量电流呢?
引用 网友I:

量电流?什么意思啊?

网友I:
整机电流啊,维修的第一**宝,修家电的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I:
法 宝 这个也要屏蔽?我投诉!

网友J:
拆开盖子,顺着电源插座往里探索……手里有万用表的人应该不缺这点智商的,呵呵
以前搞维修的时候哪有这么多的电路图,甚至示波器都没有,全靠一个万用表……

楼主:
该琴的电路板是一块大板上焊了一块小板,小板显然是音频电路,上面有晶振、黑膏封装的IC,大板则负责彩灯、电机等。
晚上我去看看电压是不是到小板上了。如果没有,也许还有希望。

网友C:
法官,法宝,第一法宝
搅死马鸭?

电子琴怎么还有电机?

网友K(2011-08-18):
还是修下把 。。好好找找方法

网友L:
如果坏了,楼主 自己设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