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单片机发脉冲方面的东西?

楼主(2009-12-13):
这个问题不太好描述。
我用过单片机发脉冲给带驱动器的步进电机。我想控制两个步进也可以。只要用单片机的两个I/O就可以了,但是我想让两个步进分别做X轴Y轴,画圆弧就好难了,不知道有没有谁做过?
谢谢!

网友A:
PWM+高中几何知识

网友B:
呵呵,这个需要用到解析几何知识,确实只是高中课程的内容。

网友C:
折线(正交)逼近圆弧。
楼主计算一下圆弧(显然必须给定圆心和半径)上各点坐标。

楼主:
在图形上是个圆弧,可到步进电机哪,它就变成脉冲的发送多少的问题了,这是不是有个数学模型?应该有对这个问题研究比较深的人!我在等待!!!

网友B:
任何曲线都可以用函数表示,给定一个坐标变量,另一个自然就可以得出,编程时,将坐标转换成脉冲个数即可,这个转换过程只是线性对应关系,根据电机的步进值对应的旋转角度和机械传动机构(如果有的话)比例可以计算出每个脉冲的位移量。

楼主:
应该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答案吧?谢谢!

网友C:
楼主放心,没有了。
机械加工行业使用一种机床,叫线切割机床,可以编程,在金属板上割出任意形状的孔,方的圆的三角的都可以,甚至可以割出个齿轮来,其算法就是这样的。
更先进的线切割机床,可以在一块厚板上割出例如上圆下方的孔,那个算法当然就复杂得很了。

楼主:
有没有谁写过这种程序?只是文字描述比较难实现啊!记得很久前倒是在网上看到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只是有个题目内容没有看到。

网友D:
先学会用围棋画直线,其他的仅一点数学而已。

楼主:
我想我睡的够晚了,没有想到王工睡的比我更晚啊!

楼主:
问题是怎么在单片机里实现?如果不放便写出来,可以发E-mail给我,sankyo_feng@163.com.谢谢!

网友E:
:lol   又一个要毕业设计的...      最近站内收到不少要毕业设计的...都是张口要,不想自己动手.

网友E:
1 你有没有硬件?  硬件都没搭,别人在这给你说了也白说 或者说你随便糊弄得了,反正老师没硬件验证你对错。
2 有了硬件,自己编点东西,从画直线开始,多摸2天,肯定能画出个歪歪的画,画出来后自己去调试,有问题就问,不就出来了...

网友F:
不要动不动就伸手向别人要代码

网友G:
先从数学上研究好,编程就不难了

楼主:
这可不是什么毕业设计,我都奔三的人了,我原来是做PLC的,刚开始有师傅带,后来基础自学了,深着学习的深入才看到单片机,四年前买了块单片机的学习板,当时还是同事鼓捣着说买个这吧,比较有用的,我当时还很怀疑。呵呵!
我倒是用PLC做过两轴步进做圆弧插补。应该说两个月前吧,才把单片机玩转起来。用单片机带了个步进没想到还真的走起来了。当时甭提多高兴了。我一直想用单片机做圆弧插补,可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
到这已经18楼了,可没看到一个写出点东西来的,先数学后围棋,你们真的搞过吗?能做出来吗?真的像各位师傅说的那么容易?如果还有跟贴,就请不要再数学了,有得罪的地方请原谅!有那位师傅对这方面有研究或做过这方面东西的请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H:
...说白了你就是想让人家直接给你写代码...

还是那样
1有没硬件,没硬件你弄个P,你都不知道对错.
2如果有硬件,从画线开始,琢磨几下,然后到网上讨论,2天就可以出图,再考虑画好的问题.

楼主:
P都出来了!高手啊!(19楼)

楼主:
看来得结贴了。

网友B:
都说到这份上,怎么楼主还不明白?
先忘掉什么MCU,能明白函数坐标吧,有坐标就有位移量,而位移量对应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圈数,对步进电机而言这就是脉冲数,用MCU产生这个脉冲数,执行机构就到位了。下一个坐标仅是当前坐标的相对位移,同样根据函数求出,再依同前步骤转换成脉冲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