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碰到一个怪现象

楼主(2009-12-13):
我做了一个数据采集的系统,在做实验的时候,采用了现成的arm2440的开发板,通过扩展的引线,连接到我的采集系统。实验成功以后,我自行设计了arm的外围电路,并将原开发板上的核心板整合到新设计的板子上。
但是在现在启动时却发现出现crc error ,system halt错误。经过检查排除了程序、外围电路的错误。
新设计的电路板分两块,其中一块为电源与arm电路部分(取名叫A板),另外一块为ad部分(取名叫B板),两块电路板通过排线相连。单独给A板上电,可以从串口观察到arm正常运行的信息。当AB两块板子进行连接时发现启动出错。问题发生后,以为是B板设计出问题,但是我们拿来一块没有焊接任何元器件的B板子与A板相连时,也发现了crc error ,system halt错误。只要A板单独启动就没有任何问题。
现已排除B板短路的可能。

网友A:
你是不是将2440的连接ram与flash的数据\地址\控制线引到B板造成系统总线长度差别太大

楼主:
如果系统总线有差别 在不改动板子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已经在数据线上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B:
AB板中间的排线是不是有数据、地址线呢?估计是系统启动时要检查Flash内的数据,由于这些线上有干扰,造成数据错误。
可以在到B半的线上加驱动,用信号来控制驱动芯片使能。

楼主(2010-08-27):
问题最后解决了 在每条数据线上都串联了20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