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08nm红外激光头信号用什么接收头可以接?

楼主(2009-12-13):
用38K的接收头可以不?

网友A:
808nm是波长指标,38KHz是载波频率指标,二者毫无关系,接收808nm的信号只能用工作波长包含808nm的接收头,至于该接收头是否需要以38KHZ的载波频率工作则要看发射采用的调制频率。

楼主:
明白,谢楼上!

楼主:
还有一问题:我这设备是用户拿过来的,他可以用电视机遥控器设置参数,同时也可以接受另一远处设备发出的激光信号,那么那个远处设备发出的信号是不是一定也是38K的红外信号?还是另有别种?

网友B:
是的,至少是近似频率的。

很可能接收头就是用的普通红外接收头。

网友A:
这首先要看激光接收头是否和参数配置用的红外遥控器接收头为同一个接收头,如非,不能得出确定答案;如是,则均采用38KHz调制载波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不能绝对化,技术上可以实现多种调制载波频率的共存,最大的疑点在于,激光通讯可以支持很高的通讯速率,这时就不会采用红外遥控标准的38KHz载波,否则使用激光的意义不大,毕竟价格要贵的多,除非只考虑距离的情况。所以楼主应先判明另一设备的光通讯通道是否为激光才是首要的,对此深表怀疑,最好的办法是阅读该设备的手册,没有的话,可以分析其电路,普通红外光路和激光光路的结构和采用元件是有很大不同的。

楼主:
楼上,确实只是距离问题,因为要传输上百米,另外是用的同一接收电路,所以我怀疑是同事编码,要不也没毕要做两套协议,产品没那么复杂。我准备找个什么东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