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556目前有供货吗?

楼主(2009-12-13):
ADS8556目前有供货吗?
或者有类似片子推荐么?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帮顶

网友B:
在网上搜一下,
打电话联系,
我一般都是这么买芯片的。

网友C:
在网上找找看看先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啊。。。。应该有吧。

网友E:
可以用AD7656,ADI的,很久以前就有了,在电力系统应用的很成熟。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选好了。

网友F:
找到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