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VR复位检测 AVR复位电路 AVR 新手入门

楼主(2009-12-13):
AVR复位时所有的I/O 寄存器都被设置为初始值,程序从复位向量处开始执行。复位向量处的 指令必须是绝对跳转JMP 指令,以使程序跳转到复位处理例程。
AVR的复位信号源有五个:
  • 上电复位。电源电压低于上电复位门限 VPOT 时, MCU 复位。
  • 外部复位。引脚 RESET 上的低电平持续时间大于最小脉冲宽度时MCU 复位。
  • 看门狗复位。看门狗使能并且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复位发生。
  • 掉电检测复位。掉电检测复位功能使能,且电源电压低于掉电检测复位门限 VBOT 时 MCU 即复位。
  • JTAG AVR复位。复位寄存器为1 时MCU 复位。
  • 上电复位
    上电复位(POR) 脉冲由片内检测电路产生,POR电路保证器件在上电时复位。VCC 达到上电门限电压后触发延迟计数器。在计数器溢
    出之前器件一直保持为复位状态。当VCC 下降时,只要低于检测门限,RESET 信号立即 生效。
  • 外部复位
    外部复位由外加于RESET 引脚的低电平产生。当复位低电平持续时间大于最小脉冲宽度 时 即触发复位过程,即使此时并没有时钟信号在运行。当外加信号达到 复位门限电压VRST( 上升沿) 时, tTOUT 延时周期开始。延时结束后MCU 即启动。
  • 看门狗复位
    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将产生持续时间为1 个CK 周期的复位脉冲。在脉冲的下降沿,延时 定时器开始对tTOUT 记数
  • 掉电检测复位
    BOD 电路的开关由熔丝位BODEN控制。当BOD使能后(BODEN被编程),一旦VCC下降到 触发电平以下(VBOT-, Figure 19), BOD 复位立即被激发。当VCC 上升到触发电平以上 时(VBOT+,Figure 19),延时计数器开始计数,一旦超过溢出时间tTOUT,MCU即恢复工作。
  • JTAG AVR复位
    JTAG通过复位寄存器mcur,复位寄存器为1 时MCU 复位。通过JTAG 指令AVR_RESET 可以使JTAG 复位寄存器置位,并引发MCU 复位,并使 JTRF 置位。上电复位将使其清零,也可以通过写”0” 来清除。
  • MCU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提供了有关引起MCU 复位的复位源的信息。
MCU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提供了有关引起MCU 复位的复位源的信息。
  • Bit 4 – JTRF: JTAG 复位标志
    通过JTAG 指令AVR_RESET 可以使JTAG 复位寄存器置位,并引发MCU 复位,并使
    JTRF 置位。上电复位将使其清零,也可以通过写”0” 来清除。
  • Bit 3 – WDRF: 看门狗复位标志
    看门狗复位发生时置位。上电复位将使其清零,也可以通过写”0” 来清除。
  • Bit 2 – BORF: 掉电检测复位标志
    掉电检测复位发生时置位。上电复位将使其清零,也可以通过写”0” 来清除。
  • Bit 1 – EXTRF: 外部复位标志
    外部复位发生时置位。上电复位将使其清零,也可以通过写”0” 来清除。
  • Bit 0 – PORF: 上电复位标志
    上电复位发生时置位。只能通过写”0” 来清除。
    为了使用这些复位标志来识别复位条件,用户应该尽早读取此寄存器的数据,然后将其复 位。如果在其他复位发生之前将此寄存器复位,则后续复位源可以通过检查复位标志来了 解。

网友A:
楼主标题顺序应该换一下位置,入门先写,呵呵

网友B:
比较有条理

网友A:
这个贴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A:
不过可以帮助新手多了解一下

网友C:
可以分析的更深入一点

网友D:
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E:
再来支持一下

网友F:
复位电路往往非常重要

网友G:
很想知道AVR的主要优势在哪,好像还用的蛮多的

网友H:
跟51相比优势还是很多的,有很多专有的模块

网友I:
其实只要用习惯了,哪款单片机多差不多

网友E:
每款单片机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要看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J:
是的,比如说你需要有CAN模块的,那就不是每款单片机都有的,如果只是学习,那基本差不多

网友G(2010-01-12):
只要对功能没特殊要求,一般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A:
这个帖子应该转移啊

网友F:
为什么要转移,蛮好啊

网友A:
AVR有专门的板块啊

网友K:
放在这都学习啊,转移什么,况且大家都是互相逛逛,没啥专门的不专门的

网友I:
楼上说的也挺有道理

网友A:
好了好了,是我错了

网友B:
其实在哪学习都一样,不过还是讨论相关芯片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