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基本问题

楼主(2009-12-13):
这是一个电路书上的图,图中的二极管仅仅是表示一下电流的参考方向,
方向是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向负极,参考方向是书上定的,

对节点1,2,3应用KCL的话,
有i1+i4-i6=0
  -i2-i4+i5=0
   i3-i5+i6=0

书上说,参考方向可以随意定,和实际方向一样就是正的,和实际方向不一样就是负的,那么既然是实际的方向不清楚才搞参考方向,那么正负号又怎么定,也就是说怎么能知道电流方向是不是和实际方向一样,
比如对节点1也应该可以写成
这个 i1-i4-i6=0;

那么这些和书上的都不能对应,这个问题太幼稚了,可是怎么都想不通,
哪个前辈或者兄弟可以帮忙解释,谢谢你们的 !

网友A:
开始可以随便定,但最后计算出来就确定了

网友B:
书上说,参考方向可以随意定,和实际方向一样就是正的,和实际方向不一样就是负的……
这就说明了阿~~
但是不管方向如何:
i1+i4-i6=0都会成立
定的参考方向与图相反时:
-i1+(-i4)-(-i6)=0
仍然是:i1+i4-i6=0。

网友C:
为何学代数,就是事先不知道具体这个数的“值”乃至“正负”,甚至可能是非实的。
虽然不清楚大小和方向,但可以假定一下。然后看看所求解是否于假定的方向一致,正则一致,负则不一致(相反)。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参考方向可以随意定,和实际方向一样就是正的,和实际方向不一样就是负的”,因为所谓“实际方向”根本就不知道,那句话是“马后**”。

网友D:
只是个参考方向。最后算出来是正是负就知道了

网友E:
节点1确实可以写成LZ那样,但是节点2和3的方程也变了,大家一起变,最终结果是不变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终于清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