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9-12-13):
想用ARM做DCS的控制器,带USB接口等,可是64脚的芯片好象都没有数据和地址总线,114脚的好象又很浪费,不知道用哪款芯片好一点?

网友A:
如果你模拟总线,我建议你采用我们公司代理的LPC17系列的 CORTEX-M3系列 100pin 或80pin

请致电 010-62162516-301 李毓举

网友B:
招惹广告之贴啊,呵呵

网友C:
是推荐嘛,呵呵

网友D:
只能说有很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