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最薄的贴片电阻有多大

楼主(2009-12-13):
(无正文)

网友A:
0402的体积就允许,还有更小的,但这么做无商品化意义。

楼主:
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实验。0402大概有多薄?

网友B:
也就只能0402啦

网友C:
直接电镀一个,不是很薄吗?

楼主:
电镀成本高,而且阻值不好控制。有没有很细的电阻丝,大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D:
芯片里集成的电阻估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有0201的,超小,竖起来嵌进光盘里都可以。
如果电阻在数据区,会破坏数据。

楼主:
又知道不少东西

网友F:
:o    LZ总是其思妙想.        用来替RFID?

网友G:
请问这样做是为什么啊?目前有一种超微贴片电阻:
     封装/体积: 01005 【0.4mm*0.2mm】(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小的贴片元件与0402及0201尺寸的芯片电阻相比,01005芯片电阻的尺寸为0.4×0.2×0.2mm,面积仅分别为前两者的16%、44%,体积则仅为前两者的6%、30%.主要应用领域为层迭封装高密度印刷电路板组装领域、手机射频模块、微型硬盘、可携式内存产品(如SD卡)

网友H:
这有什么意义?

作为接触式的ID识别?那对检测装置的位置精度要求也太高了吧?无法做到廉价哦~

网友I:
楼主是卖电阻的,这是很有特色的宣传方式

楼主:
这有什么意义?

作为接触式的ID识别?那对检测装置的位置精度要求也太高了吧?无法做到廉价哦~
引用 网友H:

对精度要求应该不高。从电阻上引出线来就可以了,接触面可以做大一点

网友J:
有激光烧电阻膜修出来的电阻。我曾经幻想的是用类似过孔的东西,填充某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