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陷波器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09-12-13):
主要用来干什么用?

网友A:
在基带频率内去除某一特定频率的能量,通常用于抑制带内定频干扰或者不需要的频率成份。

楼主:
有这么一个应用:
想检测220V电源上有没有调制其他的频率,是不是就可以先电阻降压,再用50HZ陷波器,如果还有信号能量,就说明220V电源上有其他频率信号?

网友B:
3楼:
可以。不过,电力网上谐波可是相当多的,而且非谐波信号也很多。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用这个方法来“检测PN结”?那可办不到。

楼主:
不是检测PN结,就是要检测220V上有没有其他信号

网友C:
看完帖子,我还是不太明白什么是“基带陷波器”,献丑了~

楼主:
好像是除去某个固定的频率信号

网友D:
和选频反着来,选频是让某个特定频率通过,而基带限波是将某个频率滤掉。

网友E:
你基带就是50HZ,将这个频率去掉了,就是没有工频啦,剩下的信号就是你要的信号啦,只是里面还有很多别的信号,不过最大的信号已经没有了,或者很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