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画PCB。请多多提意见。谢谢。

楼主(2009-12-13):
PCB, pc, AC

网友A:
……至于用这么大的散热片吗?

网友B:
哈哈,那两块散热片是不是太夸张了?

楼主:
我用的是稳压管7805,  散热需要嘛。

网友C:
如果是学习的话,可以,但考虑到生产的话,PCB厂家可能有的地方做不出来,或者存在很多疑问。比如线路的间距,焊盘的大小等等。

网友D:
地线要稍微粗点好。

楼主:
为什么呢?请细谈。

网友E:
好多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