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有假货嘛?

楼主(2009-12-13):
(无正文)

网友A:
假货不少,但MAX232芯片并未停产,可代替的型号也很多,原厂及兼容型号都大把。http://para.maxim-ic.com/cn/search.mvp?fam=rs232&tree=master

网友B:
偶也买到过假货,用的时候发热....
不过,有个牌子的感觉挺不错的,排在前面的字母是:IT232,奇怪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
但是质量是很好的..

网友C:
买SP232吧,用了还比较稳定。

网友D:
你应该问,有没有真货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的,应该问有没有真货

网友F:
非常赞成“你应该问,有没有真货”。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把它换成三极管省心。

网友G:
呵呵,确实是这样。

不过三极管电路的话如果不是为了省钱还是不建议用。

网友F:
呵呵,也是一直在犹豫中。

实际上是1带2的结构,一个只是发送,一个只是接收。数据线不是很长,70厘米左右。
三方都是的工作电压都是5V,而且都来自同一个12V的开关电源。
最初是为了和外来设备对接和相互置换才考虑的232,但是实际投产中几乎就没对接过。
再加上这个片子比较贵,真货又少,这才考虑换三级管。

三极管的电路只是在做实验的时候用过,因为胆小从未在正式产品中使用过。。。。。

网友H:
满街都是假的,特别是柜台拿的,  整死人的。

网友I:
冒MAX的假片子最多,另外你排除不是你软件的原因么?

网友J:
我们的产品真假通吃……外面都加有防护,所以芯片本身的ESD有没有都无所谓了;通信有协议;

网友K:
我怀疑现在有没有真的

网友L:
三极管搭吧

网友M:
我还买到过白油漆印字的呢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热心的回复。。。经过试验证明,确实芯片质量问题。。。正准备多购买几种其他品牌的详细测试一下。。。。

网友N:
我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现在卖芯片的比较黑,会经常拿打磨过的忽悠你。买IC的时候有必要说“买原装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