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载波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13):
目前所在公司主要开发电力载波器,现在要做一个应用系统,将远程电表的数据抄回到服务器进行分析!现在要搭建一个服务器.请问这个服务器怎么搭建?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我之前一直在做应用系统的开发,对通信这部分不是很了解,因此在此请教大家,希望大家能解答的详细点!

网友A:
抄电表一般是载波+GPRS,看来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能不能搭上这班车还说不定

楼主:
抄电表一般是载波+GPRS,看来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能不能搭上这班车还说不定
引用 网友A:

公司做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之前这这个应用系统是找其他公司做的,现在想自己做。呵呵,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服务器怎么搭建,然后数据怎么处理

网友B:
这个服务器就是个网络服务器,具体方法在网上搜或看有关书籍,不过不建议在毫无概念和经验的前提下贸然这么做,否则很难搭建能够可靠运转的服务器,损失可能会很大。一个好的方法是在充分阅读相关书籍资料后去研究现成的服务器软件系统结构,看都安装了些什么和如何配置的,掌握这些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非看了一篇**后就能搞定的。

网友C(2012-11-26):
LZ的QQ是多少?我是做电力的,有空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D:
4楼正解。不是凡是都要事必躬亲的,借用、解构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