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09-12-13):
自己做了块小板子,调试串口时,本本没串口,所以用的是USB转串口线,232芯片外围电容用的是独石104,测了下232芯片2脚和6脚电压9v,-8.6v左右,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死活没有反应,也进不了中断,各位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会不会电容问题啊?

网友A:
先串口线电脑自收自发试试...

网友B:
波特率设置对不对?

网友A:
如果电脑都没测试自发自收,调弹片机有个P用,没准你232那硬件都有问题.

有个更大疑问,市上USB转232线的很大部分出来是TTL电平,少数是232电平,可别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