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单层板,以后的路该如何走?

楼主(2009-12-13):
来到深圳,刚画了一年的单层PCB,不知道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我的职业目标是8层,在一个公司也没有接触多层板的机会。
但到一其他公司也没有画多层板的经验。
请大家给个意见或建议。
谢谢!

网友A:
单层板-双层-四层-多层
这过程其实都不难
男的是一些走线及布板经验

楼主:
从单层到双层,难的是得有个机会呀?

网友B:
自己练手,这就是机会呀。

网友C:
那还不简单啊,自己在家里练习吗,再发发贴不就要可以了吗,有不要什么成本,只是要些时间练习

网友D:
纸上练兵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吧

网友E:
8层比1层简单

网友F:
单层变双层需要习惯一下,接着再变多层就没有什么变化了.不要执着于画几层板,意义不太,如果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同一块板所用的层数越少难度才越大.
其实八层也好十八层也好,如果没有接触到高速信号,弱模拟信号,射频信号之类的话.画多少层也和画一个单层没有太大的区别.画板也不是要单纯的画板,如果想做的好还是做仿真,还得懂原理,不然真的只给你一个网表估计也画不出一块真正的好PCB,比如说,一个484或676脚的FPGA,如果你连调整IO都不会的话,那你画出来的板即使能用也要比会调整的差很多,因为在做原理图的时候,大多数这一类引脚都是随机定义进去的.一边画一边调整才能画的既漂亮性能又好.当然大多数用GPIO控制的信号都有此类问题.
心态要好.一脚一个脚印.如果有人指点,对于画PCB来说纸上练兵也一样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

楼主:
DYCN讲的好,PCB设计是一个过程,做几层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符合电器性能的条件下,用的板层越少越好,那才真正考得的技术与资历。
**学习。

不知道大家谁有原理图之类的,我们可以练习做复杂PCB设计的,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借鉴学习一下。
到时在论坛里上传我们的设计结果,再讨论一下更好。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

谢谢!

网友F:
原理图多的是,不过得为公司保密.等有空可以做一个新的都问题不大.你也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找现在的应该都不少.

网友G:
挺89楼的!我画的是手机PCB,低端的手机,就是收发短信和接打电话,带张T卡的那种,最先接触的是4层的板,也是老板给个原理图,然后导入PADS中,最后画好是一个月以后,中间很多艰辛就不说了(本人第一次接触),等板拿到手的时候一测试,信号,通话质量都有点问题,最后面是加了个屏蔽罩解决的。我想表达的意思和DYCN一样,其实,我们真正应该学会的是原理,注意仿真器的应用,画板只是一个熟练的问题,多练就行了,这样你才有经验,其实布板很需要经验,有经验的人画的又好又快。加油吧!一起交流!

网友H:
pcb技术不是层数论英雄的,也不是画主板手机那些就一定很牛。

ps:觉得现在的地方发展不理想,何不换个环境?

网友I:
自己整几个项目做,练练手

网友F:
赶明儿有空整份原理图出来,专门练画板的.不知道有没有有兴趣的.

网友J:
单层到8层并不难,难的是8层到单层!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学习还是要的,有机会大家可分享一下原理图,以及一些相关原理图的PCB设计方面的规则。
期待大家原理图的共享!
谢谢!

网友K:
哈哈,自己手工把8个单层用502粘一起就OK了。。。

网友L:
14# DYCN 有兴趣

网友M(2010-01-13):
哈哈,自己手工把8个单层用502粘一起就OK了。。。

思路敏捷 想法 大胆
上次参加个介绍制板会 有个公司造的制版自己就是 yewuyi的思路 多层板就是板两层板粘起来 o(∩_∩)o...哈哈

楼主:
有创意,多层板是由单层板做成的,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思路,就一定有出路。

网友N:
其实多层板的布线相比单层板要容易。麻烦的只是一个经验问题,还有就是要考虑信号层的分布问题。多练手。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的

网友O:
单层变双层需要习惯一下,接着再变多层就没有什么变化了.不要执着于画几层板,意义不太,如果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同一块板所用的层数越少难度才越大.
其实八层也好十八层也好,如果没有接触到高速信号,弱模拟信号,射频信 ...
引用 网友F:
同意DYCN的观点!

网友:
单双层其实都一样,但现在想学习一下4层板,但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位提一下

网友P:
这个帖子有意思,哈哈

网友Q:
不要小看画单层板,家电基本都是单层的,要是画8层的,叫你去画单层家电板,还不一定能搞好EMI。

网友R:
能将单层的整的熟透了,那么你也就是最牛的,我们公司现在也能过得是单层的,但有一款机器在上海却出了问题,一开始以为是程序问题,但查了很多遍,最后发现是布局问题

网友S:
楼主做的单层板是跟行业或项目需求有关系吧,如果是因为项目原因那可以尽力争取些需要使用多层的项目,如果行业内如此,那很可能只能离开这个行业才有机会了

从来没做过单面板,但感觉单面的布局布线难度更大,由其EMC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