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高手....帮小弟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13):
试一下做单层板,我看了楼主的双面板利用率有点不合理,如果改成单层板效果是不是会好点。
请楼主斟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我也是过布线单层板....但是技术不太好...布局可能有点不合理...然后有些线难处理......

网友A:
加跳线,就可以了。
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那我试试吧...哈谢谢提点.....那再问个问题......过孔用锡填满....是叫做“埋孔“吗.......

网友B:
埋孔是多层板中连接中间层的  表面看不到

网友C:
元件可以摆放得紧凑些,可以节省不少的空间

网友D:
多多的练习一下,功放板很少用多层板的,用单层会节约成本.板子也不是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最近我又改了一下....请指点一下.....这次我加了跳线.......

网友E:
布局很不好,元件放的乱七八糟,大多线路过长,有些元件过于靠近板边
也没考虑板子怎么安装、散热片怎么放、线头好不好接等问题

音频功放布线也不是这样布的,必须得时时考虑到电流回路、电流在导线电阻上的压降,不能让它叠加到输入信号回路上去。所以对地是非常讲究的,而不应该比完后铺铜了事。

网友F:
功放 ,一定要 注意 线路 输入和输出 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X先生...帮我看看这里F和CD是什么输入....谢啦.....

网友G:
左右声道可以对称布局会比较好

网友H:
对于左右声道功放电路,在布局上完全可以做到对称,而且功放对布局要求很高,地线不能环流,否则会产生电流噪声,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I:
慢慢来吧,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才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