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解决它!

楼主(2009-12-13):
一直没弄清共射、共集、共基,今天有人帮忙解决了是在交流通路中,剩下来的那端就是被共的。但是~ 为什么呢?
求解~~ 请大虾能具体的指点一下。3Q!

网友A:
共射、共集、共基,是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总是要放大某个交流信号,即使是所谓“直流放大器”,也只不过是频率非常低而已。纯粹的直流是无法称为信号的。
所以帮你解决的那个人说得完全正确。交流信号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端,就是被共的。

网友B:
以共三个引脚,输入与输出都是二端网络,所以要有一个引脚共用,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C:
en 是这么说的。。

网友D:
仔细看书将共基/共射/共集的标准电路 仔细对比,就能看出区别了。
这些共的称呼是为了区别这些电路:
共射: 交流经过耦合电容接到B级,输出经过耦合电容接到C级;
共基: 交流经过耦合电容接到C级,输出经过耦合电容接到E级;
共集: 交流经过耦合电容接到B级,输出经过耦合电容接到E级;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我的办法原来也说过。除了输入和输出两个极,剩下的一个极就是公共极

网友G:
我的办法原来也说过。除了输入和输出两个极,剩下的一个极就是公共极
引用 网友F:

呵呵 我也是这样思考的  觉得这样比较符合“共射、共集、共基”的名字本身

网友F:
反正顺的办法不行,就用排除法:lol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样名字还符合? 我觉得不是很符合

楼主:
定义是(书上说)共射就是射级是公共(地)端,但无法从电路中直接看出,所以即使有“诀招”判断,但还是无法理解为何如此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看书的时候还是觉得,电路的小信号模型还是可以看出哪个是公共(地)端,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端的。。。

网友I:
我是一个菜鸟,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