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不知道如何比较Actel与Altera、Xilinx的FPGA

楼主(2009-12-13):
如何找到基本指标相当的FPGA?请高手点播下!

网友A:
同等容量和引脚数目的FPGA
一般来讲
RAM:   Altera比ACTEL大点
I/O:         ACTEL多些
推出的处理器: AlteraNIOS ,ACTEL 为ARM核
结构:ACTEL基于FLASH结构,所以具有很多自己的特性:比如上电运行,不要配置芯片,128位AES加密,等;Altera基于SRAM结构,必须外部有配置芯片,上电时间需要200MS左右等等.

网友B:
Actel的宏单元是以Tile来衡量的
        由于FPGA的资源主要是用“逻辑单元”来表示,但是很难用门电路数来换算衡量,一般会通过LUT(查找表)或者D 触发器来等效衡量,Altera的一个逻辑单元LE有一个四输入的LUT和一个D触发器,Xilinx的一个逻辑单元Slice有两个四输入的LUT和两个D触发器,而Actel的一个逻辑单元Tile可以组合成一个D触发器或者一个三输入的LUT,希望大家对他们之间的换算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是说一个LE差不多等同于2个Tile,而一个Slice差不多等效4个Tile。
    相对比,ACTEL是精细颗粒结构,理论上资源可以到达100%。

网友B:
选型 选型 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C:
选型真的很烦

网友D: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E:
学习了,还有没有高手详细解释下吧?谢了

网友F:
同感,希望能再说的具体点!

网友G:
结构不一样;
ALTERA(XILINX,LATTICE)的FPGA内部RAM块较大,比较新的系列上面的RAM块都是18Kb(2K BYTE);
ACTEL的较小,只有512 BYTE;

逻辑单元结构:
ALTERA(XILINX,LATTICE)的逻辑单元为4输入,并且里面还有一个到两个latch; actel的为3输入;
但是,ALTERA(XILINX,LATTICE)的一个单元除了实现查找表之外,还可以同时实现latch;
而actel的只能作为查找表或者latch;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 同样的逻辑,使用ACTEL的FPGA需要使用6K的逻辑单元,但是使用ALTERA(XILINX,LATTICE)的FPGA, 可能小于3K的器件就够了;

所谓精细结构,利用率高,纯属扯/淡;就如老板如果每个月只给你发800块,那你一定会不够花,或者全部花完;若一个月给8000元,那就会花不完有盈余,难道说老板一个月给你发800块是好现象(利用率高)吗?!

网友H: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I:
Actel的宏单元是以Tile来衡量的
        由于FPGA的资源主要是用“逻辑单元”来表示,但是很难用门电路数来换算衡量,一般会通过LUT(查找表)或者D 触发器来等效衡量,Altera的一个逻辑单元LE有一个四输入的LU ...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错

网友J:
好好看了看,领教了!

网友C:
LS真热心

楼主(2010-02-24):
谢谢大家的热心讨论

网友K(2010-12-06):
虽然有点晚,但还是留个印儿。

网友L:
不用说,ACTEL是业内最牛B的FPGA

网友M:
不错。高手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