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13):
如图所示的可控硅电路,主要作用是调节电位器可以使可控硅导通也可以使可控硅截止,但是我查了可控硅的相关资料,都说是导通后控制电压就没了控制作用,也就是不能是可控硅截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呢?

“单向可控硅有其独特的特性:一旦导通,控制电压便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作用,不论有没有控制电压,也不论控制电压的极性如何,将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要想关断,只有把阳极电压降低到某一临界值或者反向.   ”

网友A:
是的,普通晶闸管(可控硅)一旦被触发导通就无法令其截止,除非通过晶闸管的电流小于某值。
图中电路,不可能使晶闸管截止。
但有种可关断晶闸管,门极加负信号可以使其截止,但关断信号要比触发信号大得多,且需要维持一定时间。

楼主:
但是确实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R?使 2P4M导通,也可以使2P4M截止啊!!!

这又怎么解释呢???  2P4M是一种特殊的可控硅?

网友:
是不是你电路中实际供电是交流啊。SCR过零时会关断。

网友A:
2P4M不是特殊的晶闸管。
如果确实可以关断,那就要看该管的阳极电流多大了。阳极电流很小的时候,撤去门极电压是可以关断的。

网友B:
不可关断,只要维持电流足够大。串个电流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供电电压是交流电压经过整流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阳极电流最大有240ma。

网友A:
7楼
供电电压是交流电压经过整流了的。
那就要看整流之后是否经过足够的电容滤波。

楼主:
:)也就是说整流后没有加滤波电容滤波的话,就可以通过触发极触发使可控硅导通或者截止吗?

网友A:
10楼:
是的。
整流后没有电容或电感滤波,交流电过零时整流之后电压为零,此时晶闸管若无门极信号,电流过零,自动关断。注意,有大电容滤波或有大电感滤波都不能关断,只有电阻电路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