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RS232发送和接收短信

楼主(2009-12-13):
通过RS232发送和接收短信

通常,发送和接收短信的终端都是通过串行接口连接电脑,这类设备用得比较多的是GSM Modem和手机。这类设备通常都支持PDU模式,但仍有少数设备只支持Text模式。
设备硬件连接好以后可以通过发送AT指令测试设备是否连接正确能否正常通讯。在这里我使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工具进行通讯。此工具可以在程序——附件——通讯里面找到,如果没有请确认是否安装了此组件。或者在运行里面输入“hypertrm”也可以快速启动“超级终端”。
以下所有范例均以Siemens M55手机作为终端,有可能跟你设备返回的不同。具体参数清参阅设备相关AT指令集。本手机AT指令集在我主页上有下载。
准备工作:
1、
测试连接:“AT8
”测试终端是否连接正确。成功后返回“OK”。
2、
设置回显:(此步骤为了测试方便)ATE18
3、
查阅及设置字符集:
AT+CSCS=?8
+CSCS: ("GSM","UCS2")
说明该终端支持GSM与UCS2两种字符集。一般对于中文环境设置为UCS2
AT+CSCS="UCS2"8

4、
取得短信中心号码:
AT+CSCA? 8
+CSCA: "+8613800280500",145
5、
查询并设置SMS格式:
查询:AT+CMGF= 8
返回:+CMGF: (0)
0代表PDU模式。你的设备可能有其他的选项,请参考设备的AT指令集。
设置:AT+CMGF=08
6、
查询并设置短信储存位置:
查询:AT+CPMS=?8
返回:+CPMS: ("MT","SM","ME"),("MT","SM","ME"),("MT","SM","ME")

其中MT表示设备所有可用储存位置。SM代表SIM卡,ME代表机身。
一般设置为:AT+CPMS= "MT","MT","MT"8

查询短信:
1、
查询具有相同状态的所有短信
指令:AT+CMGL=n
其中n代表0-4的数字。
0——未读得短信。执行命令以后自行变为已读取。
1——已读短信。
2——草稿。
3——已发送短信。
4——全部
返回(例):
+CMGL: 76,3,,20
0891683108200805F011620D91683194041338F50000FF0530972D8603
76——序号
3——状态:发送
20——PDU串长度
2、
查询特定序号的短信
指令:AT+CMGR=n8
其中n代表序号
返回(例):
+CMGR: 3,,20
0891683108200805F011620D91683195041338F50000FF0530972D8603
3——状态:发送
20——PDU串长度
注意:PDU串长度表示PDU中除去短信中心部分剩下的代码的长度的1/2。例如上述PDU中PDU长度部分为11620D91683195041338F50000FF0530972D8603,40个字符,表示20个字节。

储存PDU
指令
AT+CMGW=[PDU长度] 8
>[PDU串]
例如
AT+CMGW=208
> 0891683108200805F011620D91683195041338F50000FF0530972D8603
注意,输入PDU后按“CTRL+Z”终止。程序中使用0x1A,0x1D作为终止。
返回:+CMGW: 85
85——序号

发送PDU
1、
发送输入的PDU串
指令:
AT+CMGS=[PDU长度] 8
>[PDU代码]
2、
发送指定序号的PDU串
指令:
AT+CMSS=[序号] 8

接收短信
接收刚收到的短信有两种方法:轮询终端;使用事件
轮询终端可以定期的使用AT+CMGL=0指令读取未读取得指令。方法简单,但许多时候都在做无用功,效率低下,一般不建议采用。下面主要讲解事件法:
指令:

AT+CNMI=<mode>,<mt>,<bm>,<ds>,<brf>
参数:

mode

——缓存在终端

1——直接发送到TE
mt

——接收到新的SMS不返回事件

——如果接收到的SMS存储在ME,则返回

+CMTI:<mem>,<index>

——除了Class2 SMS,新的SMS直接发送到终端,返回:

+CMT:<length><CR><LF><PDU>

3——Class3 SMS使用mt=2的方法返回,其他类型的使用mt=1的方法返回。
bm

——小区广播不通知

——新的小区广播通知,返回

+CBM:<length><CR><LF><pdu>

3——Class3格式的小区广播通知,使用bm=2格式
ds

——状态报告不通知

——新的状态报告通知,返回:

+CDS:<length><CR><LF><pdu>

2——如果新的状态报告存储到ME,则返回:

+CDSI:<mem>,<index>
brf

——始终为1
例:

一般我们使用AT+CNMI=1,1,0,2,1
当收到新的短信时终端返回:

+CMTI:ME,5
新的状态报告:

+CDSI:ME,6
程序可以通过判断返回值并使用AT+CMGR指令返回新到短信。

楼主:
这么快就被挤下俩

网友A:
挺好,关注!还有这方面的吗?最近在找资料

网友B:
原来手机在用这个发送短信

网友C:
长见识了,原来短信是这么传输的

楼主:
欢迎跟帖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2010-06-22):
真不容易

网友F(2014-03-26):
原来GSM模块是用串口发指令!怪不得以前看指令的时候,看到AT什么什么的,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