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啊--ACTEL的开发问题

楼主(2009-12-13):
我最近看了fusion的datasheet,有几个地方不明白,请你指点的:

1。一些用不上的引脚,无论是模拟还是数字的,化板子时我该怎么处理,再libero是不是能设置管教状态,比如输入输出三态什么的

2。一些io引脚标注时加上global,这与普通io有什么区别阿

3。对于low power模式,我的理解是:当进入待机或休眠模式时,3.3v电压关掉,产生1.5 v电压,晶振会以低频工作,计数器开始工作,当计数器得值与我设定的初值相同时,才会自我唤醒。我的问题时如果我想在某个事件发生时才工作,其余情况都是待机模式,这需不需要一个外部引脚的触发

网友A:
1、不用的管脚不用管它  不会产生影响;
2、一个是全局的,一个是一般的引脚,全局引脚驱动能力较强;
3、F*F模式,是可以通过外部引脚唤醒的,F*F模式,FPGA直接不工作,但会保存RAM的数据

网友B:
膜拜2楼高手,几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C:
学习了!2楼高手呀,崇拜

网友D:
1、不用的管脚不用管它  不会产生影响;

??????????、、置疑你的答案!

网友B:
赵文同学的答案看来给的很肯定,应该问题不大,出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E:
2楼的答案没问题吧

网友F:
7楼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B:
是啊,7楼兄弟看来高手啊

网友G:
厉害,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H:
这个要看默认配置吧,如果是全局上拉,就可以不用管

网友I:
1、不用的管脚不用管它  不会产生影响;
2、一个是全局的,一个是一般的引脚,全局引脚驱动能力较强;
3、F*F模式,是可以通过外部引脚唤醒的,F*F模式,FPGA直接不工作,但会保存RAM的数据 ...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它是错误的,
一定要配置,
功耗区别会很大

网友I:
还有就是全局并不只是指驱动能力较强,
以全局时钟为例,它到达各。个寄存器的时间是相差不大的,
即抖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