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弱过压与欠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14):
(无正文)

网友A:
丙类放大器的工作点在截止区,当有信号激励进入则会进入放大(线性)区乃至进一步进入饱和区。若仅仅在截止和放大区内且离饱和区有一段距离的话称之为欠压,而若轻度进入饱和区的话称之为弱过压。另外还有临界和(强)过压。

楼主:
多谢HWM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