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盲求教!

楼主(2009-12-14):
因为想改造个蓝牙耳机做车载免提,但电路知识实在匮乏,求助大家帮忙,在此感谢!

问题:蓝牙耳机有一个轻触开关,长按是开机关机、短按是接听挂断,有没有办法实现接通电源即开机?如能实现怎么改造?

网友A:
那要改其软件,不值得。

网友B:
这个没有改的必要。

一个键完成两个功能,是有它道理的

网友C:
宁愿重新做一个,难度还低些。这个按钮是软件实现的,说软件其实可能已经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