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测量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我试了几款内置12位A/D的单片机,想要测量陀螺仪的输出值。但测量的结果不稳定,上小跳动有7,8个位。AD的参考电平和陀螺仪的电源已经都接在一个比较好的LDO上。我怀疑是AD输入阻抗过小,而陀螺仪输出阻抗又过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测量电阻分出来的电压,跳动只有上下2位。而且我用独立的AD芯片(MAX147)来接陀螺仪,效果就很好,基本稳定在上下1位而已,MAX147没有标输入阻抗,我想应该是很大。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到底是不是阻抗的问题呢?
请教各位DX,如果是阻抗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什么无源的电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考虑到温漂和我要求的高精度,我试过用运放做跟随是不行的,所以只要考虑无源的了。

网友A:
用过采样算法可以勉强达到标称的分辨率
另外 你的基准用ldo?

楼主:
基准和陀螺仪的电源都用同一个LDO。我是想达到原始的采集数据就有上下2位的精度。

网友B:
跳动这么厉害,可以多次采样,取平均,也就是所谓的过采样,噪声也不用引入了

楼主:
问题是如果用MAX147,很精确啊!不是噪音的问题。

网友C:
加个运放缓冲肯定是可以的,陀螺仪不需要多高的精度。

网友C:
而且,我很怀疑是你的单片机的AD的问题。

楼主:
加过运放,效果很差。我是需要很高精度的,一般1.4V左右的输出,只要有>0.75mv的波动,就不可以忽略了。

网友D:
既然要求较高,为什么用基准?LDO稳定度多高?

楼主:
LDO有温漂啊,如果不用基准,基准稳定,LDO漂了,那更不行。基本这点我研究过,用LDO是可以的。现在没有LDO的问题。

网友E:
按你所说,接外挂ADC没有问题,那么就是你片内ADC的问题。
ADC大部分是有缓冲器的,即输入阻抗很大。你可以查看下ADC的资料,看看有没有buffer

楼主:
查了,片内ADC的输入阻抗最大才350K.

网友F:
1、AD转换的结果可以进行滤波,均值滤波或SISO的卡尔曼滤波。
2、AD的电压参考接在LDO上? 楼主自觉面壁去。
3、如果陀螺仪输出阻抗大,那可以加上运放做跟随,不要随便说运放不好、不能用,运放的使用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把问题研究明白再来说运放好不好用。
话说俺以前做过高精密称重和温度检测,都用的运放/仪放,温度稳定/称重物不变时,用万用表测量输出能稳定再1uV上,16位AD能有效用到13-14位的,楼主要在电路设计上下功夫。

楼主:
AD的参考电平如果不和陀螺仪为一个电源,那陀螺仪的输出受其电源的温漂的影响,输出也会跟着漂。
楼上的能不能给个接运放的电路?成本接受不了贵的运防,只能是普通的。

网友G:
现在12位AD做出的东西都可以叫高精度啦?那24位的呢?

温漂是个长期的变化,你这个测出来变化7/8个位跟温漂有什么关系?难道你的工作场所温度忽冷忽热?

加运放肯定是可以的,你大概没仔细研究过运放电路。

你的现象我怀疑和采样瞬间AD电流流动、LDO负载调整率不太好、陀螺仪和AD参考输入之间距离又不是特别近有关,造成两者之间的电源起伏形成的。你检查一下电路,应保证陀螺仪和AD之间采用单点接电源和地,并有足够去耦电容。

网友H:
陀螺仪不懂,给你个建议
找个同类厂家的拆开看看,分析分析,
该会找到点什么

网友F:
回14楼的问题:
我在北航读本科时也搞过一阵陀螺仪,所以对这玩艺还有些了解。
关于电源温漂、噪声的问题,你需要明确你的电路要求精度后才能确定,而且这也和你选择的电源有关,一句话说不明白。
关于运放电路问题,有很多廉价的选择,比如OP27,只要7毛,这个够便宜了吧,精度还不错的,只要你原理图和PCB设计上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