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可以一对二吗?

楼主(2009-12-14):
ABC三个板,A为主,B、C为从,A、C是我弄的,B是别人的

一起挂上,AB不能通信,AC正常;将B换为PC窜口,指令接收正常

将C拔掉,AB也正常

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232是ONT TO ONE 的通信

网友A:
改成422拓扑结构

网友B:
我没说一定能啊 我是guess能!

楼主:
谢谢啦,只能用一个244切换一下,用2片232?

网友A:
如果**2线方式,可改成485方式,但只能半双工作,
如果一定需要双工,可改成422方式,但需要4线结构。

OK 。。。

楼主:
谢谢叶工!!

B板没法该了啊  切换一下可以不?

数据量不大, 时间要求也不高

只是项目时间太紧了

网友C:
小问一下叶工,有劳赐教:
     我觉得,A发送时,BC应该都可以接收的,当B、C其中之一发送,A也应该可以接收,当然,三者之间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发送,其他两个接收,用总线的概念来理解。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D:
一主多从的串口通讯,只有半双工才能成功通讯,全双工会有发送冲突。
如果B、C两从机只接收数据,不回发数据,那直接把主机的发送端接到从机的接收端就行了。
如果B、C既接收又发送,主机这边就需要用多路模拟开关选择接收通道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换个串口片子(相当于分路器),既简单又可靠,不过数据是复用的,同时干不了多个事,废话了 大家都知道

网友A:
行不行可以自己判断,判断的主要标准就是:会不会出现电气信号冲突。

楼主:
要说冲突,现在就没有啊

主机不喊话,从机不吱声的

点谁谁回答,不冲突, A B C接一起,A C 是可以的啊

网友F:
注意:
串口的输出是强输出!
两个输出并在一起,哪个能用就看谁的力气大驱动能力强了。而弱者必然吃亏。

网友D:
顶楼上。所以两个从机的发送端一定不能直接并接在一起,要分别接在232芯片的两个Rin上,然后再从232芯片的Rout端切换选择。

网友C:
= =!!!!按照叶工的话说,之前三个串口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发送是可行的,因为不会有电气冲突。按照XWJ的理论呢,就是,可以两串口并在一起,只要你选定的那个口输出驱动能力强(不过感觉弱驱动口对强驱动口肯定会有干扰的,最好还是不要并)

网友A:
= =!!!!按照叶工的话说,之前三个串口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发送是可行的,因为不会有电气冲突。按照XWJ的理论呢,就是,可以两串口并在一起,只要你选定的那个口输出驱动能力强(不过感觉弱驱动口对强驱动口肯定会有干扰 ...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有彻底理解什么叫‘电气冲突’

网友F:
汗!
拜托16楼,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好不好!

两个输出口任何时间都是一直强输出的,而不是一个输出一个关闭!

网友G:
感觉串口这样用会出现冲突的吧。
建议用一个三态门,然后加一条线做片选信号。

我猜这样就肯定没问题了。

楼主:
看来只能用244+232了,原来以为直接挂就行,接PC测试也可以,哎,割板子,掺啊,还要飞那么多线

网友H:
还可以考虑增加光耦,参考某些MDB设备。
就是硬件修改起来麻烦些。

网友I:
弄个4148二极管接上就可以了。 接很多个都可以, 你这样只是相当于广播式发送而已。直接接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J:
我和24楼的用法一样的

网友J:
完全可以

网友K:
直接换成422,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昨晚加一个244+232飞线,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L:
我9:00钟回的,怎么显示8:45呢?现在9:05,时钟该调一下了。

网友I:
对琢磨,对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M:
嗯 偶们232好像有这样用过 可以一对多通讯  单向吧 一发多收
主机的发接所有设备的收
但是1. 不能节点多 2.距离也不能远

楼主是244+ 232 ? 不晓得咋弄的也 片选么

一个 232上反正有两个通道 如果你就两个从机 干脆用4根线就成了~~ 分别接232的两路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