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推荐一款LCD,低级点就行,谢谢

楼主(2009-12-14):
320x240 以下
单色 或者三色 就行
stn

打算用arm做个监测系统,
屏幕显示 模拟量 开关量等,主要有一些 通道选择 的设置

最好带那种电阻触摸 膜的,触摸屏也可

就不用按键了

太多了,选不好,有经验的大侠帮忙推荐几款

谢谢

网友A:
去淘宝上搜

网友B:
批量小,不求质量买二手的吧。
新的,tft的比stn的还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哪里买二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