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全新的串口接收方案》

楼主(2009-12-14):
采用仿照MODBUS方法!
编译器用的是keil

把接收到的1帧(帧的长度固定)放到结构体Frame里面(结构体里面的成员都是8字节的

全局变量 bit   Flag_reveivedatamanymany = FALSE;

void main (void)
{
      if (Flag_reveivedatamanymany) {
                   //do something
      }
}

void UART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PI_Order_UART
{
      static uint8_t *ptr = 结构体的首字节地址;
     static bit pointerValid_OK = FALSE;//指针有效的含义就是指针指向了结构体的内部

    if (RI) {
         RI = FALSE;
         if (定时器停止计数) {
                ptr = 结构体的首字节地址;
         }

         pointerValid_OK =  (结构体首字节地址 <= ptr <= 结构体末尾字节地址)
         if (pointerValid_OK) {
                 pointerValid_OK = FALSE;
                 *ptr = SBUF;
                 ptr++;
         }

         装载计数器初值;
         启动定时器;
    }

     else if (TI) {
              TI = FALSE;
     }

}

void TIM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PI_Order_TIM
{
        if (TF) {
                TF = 0;

                 停止定时器;

                 Flag_reveivedatamanymany = TRUE;

         }
}

大家帮忙看看我写的有没有什么漏洞或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嗨  只有人看,没有人顶啊

网友A:
很好,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A:
楼主的方法似乎不行吧:dizzy:

网友B:
pointerValid_OK 这个是怎么判断的?

没看出算法上有什么好

网友C:
没看出来新在什么地方~~~

网友D:
就是一个超时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叔,我这个程序有啥漏洞么?

网友A:
你这种方法很不咋地啊!!! 需要改进!

:lol

网友E:
方法是可以的,也是常用,不算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