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不得不说的郁闷

楼主(2009-12-14):
前前后后用过不少STC单片机,89系列,11系列, 以前就发现这种现象: 客户把故障产品退回来,检测发现STC单片机烧坏,换上新的单片机,立马又烧坏,经查7805也击穿了,输出有8-9V电压,只要换上STC就烧,有的烧坏的IC发热温度很高,还有一个不常发生的现象,如果只换7805,而烧坏的IC不换,7805也会击穿, 这表明STC工作电压可能不能高于5.5V,具体是多少,我也没去测, 可是相同条件下换上华帮的W78E52却不会烧坏,虽然不能正常工作,但只要电压恢复到5V, 就能正常工作,这让我非常郁闷, 以前客户退回来坏品大约1/100, 可是最近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经检测有的只烧坏单片机,有的7805和单版机一起烧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冬天静电比较高的原因,可是STC自称耐静电6000V,只要退回来,我们就要免费换IC,损失惨重, 而且换出去的也可能随时烧坏,没完没了地换. 一个字:惨啊!

以前比较少烧坏比较少,现在太多了,受不了了,所以才来向大伙求救,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能有什么方法帮我解决?

网友A:
那就换华邦的单片机呗

网友B:
为什么你的电源会烧呢?

网友C:
我用的也是STC的呀,好像不怎么样啊,还是用AT的好。

楼主:
我们供电都是交流9V电源整流后经7805稳压的, 按理说输入电压到AC260V输出电压也不会超过7805的耐压,现在烧坏了也找不出原因在哪里,以前用华邦的一直很好,用了几年都不会有这种现象, 现在只有怀疑STC单片机了.

网友D:
贴图出来大伙瞧瞧,会诊下,

楼主:
终于看到类似的贴子,说是湿度的问题,我们的产品也是工厂环境用,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33236&highlight=STC

网友E:
有哪家单片机的手册上说工作电压能在5.5V以上?
这种问题首先要思考电源的问题

楼主:
8楼说的没错, 资料标称工作电压是额定工作电电压范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资料还标有绝对最大值范围,这个值应该是不会损烧IC的条件,我看到华邦W79E825标的是7.0V,而实际上IC能承受的电压还要大于这个值. 而STC标的是5.5V, 估计这也可能是引起故障的原因.

7805我们用的是ST的, 而且有的并不烧7805,  而有的MCU和7805都烧掉, 这可能是MCU先烧坏再烧7805,我们没有发现7805单独烧坏的.

网友:
不要诋毁人家姚工的东西不好使哈,这里面有他很多粉丝的

网友F:
把图纸弄出来看看就知道了,搞不懂为什么7805的电源会高出5.5V,可以肯定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当然啦,一份价钱一分货,
另外,每个单片机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G:
买的7805是不是水货?以你说的话它的输出电压高于5V。

网友H:
中国的产品都是用来忽悠客户的,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网友I:
电源出问题,不能怪单片机

网友J:
楼主的意思,
STC里面有一个超级升压泵,将5V电压升到1000V,致使7805瞬间冒烟,STC然后自杀。
:lol:lol

网友K:
7805 没考虑好吧,散热,过压,等

楼主:
首先我不是诋毁人家, 而是事实,而且我开始也觉得它有不少优点.
电路都是常用的电路,变压器降压--->整流--->7805稳压--->MCU,  开始都是正常的,  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烧坏.
正常工作一段时间7805温度也不会太高,最高40多度.

1/100的坏率算高了吧, 我也能接受,  只是最近坏的太多, 50%都出问题,  我是觉得它在某些条件是不是很脆弱,而且很难查出原因

我希望有类似问题, 有解决办法的,给支个招.

网友L:
7805要选好的采购渠道,别是假货了。
用相同的一批7805,更换华邦的单片机,如果不坏,说明STC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M:
可能是静电放电使MCU产生可控硅效应,因长时间过热而使MCU损坏,还可能使7805损坏

网友N:
明显是电路原理图或者布线的问题。

网友O:
电源可能是问题根源

网友P: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吧。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碰到IC出问题的情况,  或者大家用量小,碰到1-2个出问题可能不在意了, 下面我们再用开关稳压电源直接供电5V看看情况如何了.  谢谢

网友Q:
楼上你的板子上还有其他的IC吗?我指的是与MCU共用一个电源的。有无损坏的,这可以作为辅助判断的条件。
我感觉电源的概率比较大,记得《感悟设计》中有一章节就是搞定电源。类似烧芯片的情况,基本都是电源有问题。
STC的片子最近争论很大,我们的产品已经用了约10K的量了。虽然也有损坏的,但是没有和你类似的问题。

网友R:
有这事?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单片机能把7805搞定?不是一般的厉害。

楼主:
24楼说得有道理
从目前来看有几种情况:
1. 只烧MCU的.  这种情况最多
2. MCU烧毁, 7805击穿
3. MCU烧毁,7805击穿,AT24C32烧毁.  这种情况很少.

不管那种情况, 都有MCU的份.

楼主:
有些MCU烧毁后电流很大, 引起更大的问题

网友Q:
你更换开关电源后,效果如何??

网友S:
我用STC单片机也有些时间了,陆陆续续在论坛上看到说STC单片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很多都是设计者自己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看过令我信服的非偶发的STC单片机故障。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程序丢失,概率是0.1~0.2%,重新下载后设备正常工作,为什么丢失没查出原因。

网友T:
几年前用过几十k,坏片率相对较大,后来不用了。主要有两个问题,芯片击穿发热和丢程序。

楼主:
我另一个朋友用了比较多, 丢程序的现在还是有的.

网友U:
      应该是电源本身的问题吧,78L05本身输入输出电压差有一定范围的,元器件损坏首先应该检查电源,只要在合理环境条件元器件自然损坏几率是很小的(毕竟电源的不稳定几率较高的)。

楼主:
现在改用新华龙的单片机来做其它项目,感觉很不错了, 仿真器/下载器99元, 可以在线仿真, 速度也很快,单周期达到25MHz,初步感觉很不错,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V:
1、可能是电电路设计问题。
   是否考虑到输入交流电压高压220V,比如350V时,7805是否还能长时间正常工作。
2、芯片是水货。
   比如7805.
3、STC单片机确实不敢恭维,不过不会这么容易坏吧,顶多是抗干扰能力差一些。

板子的设计估计没考虑到过压保护,最好对板子做好过压保护,特别是对处理器的过压保护和其IO口的保护。

网友V:
1、电路设计的问题。
   估计没有考虑到输入交流电压超过220V,比如320V 时,7805是否还能长时间工作。
2、芯片问题。
   7805 是不是水货? STC单片机应该不会这么脆弱吧(正常工作电压下),顶多是抗干扰能力差一些。
3、估计板子没有设计过压保护电路。即使你不保护板子,也要保护一下MCU吧。

网友V:
电源问题吧

网友W:
楼主先检查一下硬件电路,是不是电压能保证在5.5V以内。
STC的静电电压是指抗静电的电压,他能扛住电压5000V,但也不能耐住长时间的6v。

网友X:
7805烧坏之后大多数是没有输出,楼主的7805输出高于5V多半是7805的问题,换一个品牌的试试.

网友Y:
我用的还可以吗

网友Z:
我也出点主意,楼主看看是不是7805的5v端的电容远远大于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如果输出电容大于输入的滤波电容在电源关断时,输入端的电压会低于输出电压,7805这时反偏,反偏电压最易烧坏78系列的电源,如果这样那么请在7805的输出输入之间加个反偏二极管或者把电容换掉。我用的STC单片机很多,没有发现烧坏的。

网友AA:
楼主能不能把电路图贴出来。大家会诊一下。也许问题就出在你不注意的细节上。

楼主(2010-01-18):
还有更大的问题, 同一个算法,输出结果竟然是不一样的, STC11系列的, 同一批IC有2/3输出是稳定一致的, 有1/3固定一个字节有变化,郁闷至极呀.

网友AB:
不会吧,是不是设计的问题,哪有这么容易就烧的

网友AC:
to 34楼: 新华龙的单片机,有人反映会丢程序,得小心这个。

楼主:
一个是烧坏,一个是算法不稳定,这两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现在还在测试中,算算我做51也差不多20年了,最早时还搞机器码编程, 对这两个问题一直找不到根源, 难道是STC的SRAM不稳定所造成? 可惜STC没有仿真器,无法跟踪调试啊

网友AD:
个人认为:

浪涌问题没处理好!

浪涌害死人,浪涌害死人,浪涌害死人,浪涌害死人,浪涌害死人,浪涌害死人,浪涌害死人,浪涌害死人

网友:
^_^
总结各位观点:要么7805有问题,要么设计有问题,反正单片机没这问题。
不过我觉得7805有问题有点难度。楼主说过有的7805和单片机一起坏,有的只有单片机坏,没有7805单独坏的。这就解释不了7805有问题了。另外别老吼7805电压过高了,好歹也是做设计的,会啥都不管,7805电压都不测量一下,跑到网上狂吼单片机祸害了7805吗??
浪涌的可能性也不大。要是浪涌的话应该先涌死站前面的,不会连浪涌都学会隔山打牛了吧?再说了楼主还有说过还挂着个存储器,那玩意也坏的少啊……

网友AE:
主要是7805的问题,不要指望单片机能够抗多高的电压

网友AF:
无图无真相

网友AG:
记得用过一颗别的IC,刚开始测试和小批量产都没问题,每月差不多100K走了半年,有些客户反馈快速上下电时容易出问题,自己找了一下,发现了MCU有·一个隐蔽的复位问题。还好问题不大,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如果姚工自己找人设计的MCU,头几批倒是很可能出现bug。毕竟技术是需要花时间和金钱积累的。以前搞过MCU Core的前端逻辑设计,感觉MCU还是比较复杂的。个人的经验觉得连红外解码芯片这么小的东西都不敢说一次投片就100%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