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协议的应用层设计

楼主(2009-12-14):
请问各位大侠,两个单片机之间SPi通讯的话,你们一般做成什么样的协议 我是指应用层的  谢谢

楼主:
没人指教吗 请做过的大侠

网友A:
一般内部总线无所谓应用层协议,直接基带原始数据传输即可,长线高可靠要求时才需考虑,但此时就不应该用SP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