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ortex-A8 处理器的介绍

楼主(2009-12-14):
基本介绍:

Cortex-A8第一款基于ARMv7构架的应用处理器。Cortex-A8是ARM公司有史以来性能最强劲的一款处理器,
主频为600MHz到1GHz。A8可以满足各种移动设备的需求,其功耗低于300毫瓦,而性能却高达2000MIPS。

Cortex-A8是ARM公司第一款超级标量处理器。在该处理器的设计当中,采用了新的技术以提高代码效率
和性能。在Cortex-A采用了专门针对多媒体和信号处理的NEON技术。同时,还采用了Jazelle RCT技术,
可以支持JAVA程序的预编译与实时编译。

针对Cortex-A8,ARM公司专门提供了新的函数库(Artisan Advantage-CE)。新的库函数可以有效的提高
异常处理的速度并降低功耗。同时,新的库函数还提供了高级内存泄漏控制机制。

结构特性:

Cortex-A8采用了复杂的流水线构架

A. 顺序执行,同步执行的超标量处理器内核
     13级主流水线
     10级NEON多媒体流水线
     专用的L2缓存
     基于执行记录的跳转预盼

B. 针对强调功耗的应用,Cortex-A8采用了一个优化的装载/存储流水线,可以提供2 DMIPS/MHZ的性能.

C. 采用ARMv7构架
     支持THUMB-2,提供了更高的性能,改善了功耗和代码效率
     支持NEON信号处理,增强了多媒体处理能力
     采用了新的Jazelle RCT技术,增强了对JAVA的支持
     采用了TrustZone技术,增强了安全性能

D. 集成了L2缓存
     编译的时候,可以把缓存当作标准的RAM进行处理
     缓存大小可以灵活配置
     缓存的访问延迟可以编程控制

E. 优化的L1缓存
     可以提高访存储问速度,并降低功耗

F. 动态跳转预判
     基于跳转目的和执行记录的预判
     提供高达95%准确性
     提供重放机制以有效降低预判错误带来的性能损失

网友A(2010-03-18):
其实一直没搞明白,Cortex-A8是个什么东西.哈哈,了解了,能达到1G的片子现在有吗.

网友B:
集成了L2缓存
这个就是牛啊!

网友C(2014-05-12):
新竞争力—ARM Cortex-A9处理器
新竞争力—ARM Cortex-A9处理器
类别:嵌入式系统
处理器知识产权许可商ARMHoldingsplc已经成功开发出双内核Cortex-A9处理器设计(被称为Osprey)的两个实现。

Cortex-A9处理器能与其他Cortex系列处理器以及广受欢迎的ARM MPCore技术兼容,因此能够很好延用包括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OSRTOS)、中间件及应用在内的丰富生态系统,从而减少采用全新处理器所需的成本。通过首次利用关键微体系架构方面的改进,Cortex-A9 处理器提供了具有高扩展性和高功耗效率的解决方案。利用动态长度、八级超标量结构、多事件管道及推断性乱序执行( Speculative out-of-order execution),它能在频率超过1GHz的设备中,在每个循环中执行多达四条指令,同时还能减少目前主流八级处理器的成本并提高效率。

Osprey至少在Intel改变其制造工艺之前会是Atom的有力竞争对手。它采用硬宏的形式,设计使用台湾台积电(TSMC)的40G40nm制造工艺技术制造。

Osprey硬宏分别针对功耗和性能作了优化,而针对性能的优化使得ARM处理器完全进入了高性能应用竞争领域。

“Osprey的目标除了性能还是性能。”ARM公司处理器事业部营销副总裁EricSchorn表示,“我们正在开拓新的市场,比如上网本(netbook)、智能本(smartbook)、移动互联网设备(MID)、电视和娱乐设备中的消费电子以及企业连网设备(比如打印机之类)。”

Osprey本身就是一个双内核处理器,但没有人能阻止许可获得方在裸片上放置多个内核,Schorn指出。虽然ARM仍在等待台积电公司生产出完整测试的芯片,这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但前面提到的两个设计已经可以用于许可,其IP可以在2009年第4季度发货。

针对速度优化的实现适用于企业服务器、网络设备、打印机和其它要求时钟频率高达甚至超过2GHz的峰值性能应用。这种内核占用6.7平方毫米的硅片面积,在2GHz时钟频率下可以提供10000DMIPS运算能力,功耗约为1.9瓦。

针对功耗优化的实现适用于移动计算设备、智能电脑和要求800MHZ到1GHz以上时钟频率的其它消费电子设备。它占用4.9平方毫米的裸片面积,在800MHz时钟频率时可以提供4000DMIPS运算能力,功耗0.5瓦。这两种实现都将采用台积电的40G工艺,并支持低漏电GL工艺选项。

上述设计包含一个固定大小的一级缓存,容量是32kB指令和32kB数据,另外还有一个二级缓存控制器,支持128kB到8MB的二级缓存空间。

Schorn声称,通过等效性比较,Osprey的规模在Intel公司采用类似4045nm工艺技术生产的Atom处理器的13至14之间。ARM的Osprey还通过了嵌入式微处理器基准联盟的Coremark基准测试。

RM介绍,这两个实现的性能都超过了工作在1.6GHz的AtomN270。针对功耗优化的实现可以在800MHz时钟频率时做到这一点,而针对速度优化的版本虽然工作在2GHz,但性能超出达2.5倍。

这个双内核设计中的每个内核都包含支持图像和多媒体处理的NeonSIMD引擎和浮点处理单元。“事实上,网络处理并不是Neon或浮点单元的强项。但当你使用硬宏时你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选择。不过它具有经硅片验证和实现了的优势。”Schorn表示。

ARM推出这样的硬宏已经有段时间了,最早可以追溯到ARM922和ARM926。“ARM926具有一个可配置的缓存,并且越来越多地使用代工业务。这些代工厂自己提供低功耗、通用和高性能的多种工艺节点,因此目标数量有所增加。”Schorn表示,“但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节点变化在减少,缩短硬宏生命期的目标数量又在增加。我们希望一次工程能实现多次许可。”

Cortex-A9的最早采纳者、ARM公司的半导体合作伙伴已经用低功耗工艺实现了这种处理器内核,Schorn指出。“许多合作伙伴使用低功耗工艺,因此我们不准备重复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做过的工作。低功耗与无线通信很有关系。这种高性能内核另辟溪径,功效可达Atom的4至5倍。”Schorn表示。

Osprey硬宏不包含图形处理器,但有趣的是将要出带的测试芯片包含。“在双Osprey测试芯片上集成了MALI-400多媒体处理器和MALI-VE视频引擎。”Schorn透露。

同样,Osprey内核不包含Intrinsity公司的Fast14技术,但这种技术被三星公司用于时钟频率1GHz以上的Cortex-A8处理器的实现。“Intrinsity公司的这种Fast14技术非常神奇,已被应用于Cortex-A8,但Osprey实现没有采用。不过未来肯定不会弃之不用的。”

Osprey确实包含了其它ARM低功耗处理器设计中使用的时钟选通和低功耗设计技术。如果管线中没有指令,主处理单元是不消耗功率的。设计还使用了6个独立的电源岛以管理性能不作要求时的漏电功率。整个管线可以被关闭,同时SRAM数据保持不变,以实现可能的即时加载。缓存侦测单元和二级缓存控制器单元也能被独立控制。

Schorn最后总结道:“这与过去的工作已经有天壤之别。通过与合作伙伴的优势互补,可进一步扩展ARM架构的应用范围。”

关于ARM公司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技术具有性能高、成本低和能耗省的特点。适用于多种领域,比如嵌入控制、消费教育类多媒体、DSP和移动式应用等。

ARM公司是苹果、Acorn、VLSI、TECHNOLOGY等公司的合资企业。ARM将其技术授权给世界上许多着名的半导体、软件和OEM厂商,每个厂商得到的ARM公司(6张)都是一套独一无二的ARM相关技术及服务。利用这种合伙关系,ARM很快成为许多全球性RISC标准的缔造者。目前,总共有30家半导体公司与ARM签订了硬件技术使用许可协议,其中包括Intel、IBM、LG半导体、NEC、SONY、飞利浦和国民半导体这样的大公司。至于软件系统的合伙人,则包括微软、升阳和MRI等一系列知名公司。

更多C 单片机 嵌入式学习的同学们请咨询艳老师QQ290088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