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813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125K射频卡的电路,当线圈靠近板的时候单片机会产生复位
查了好久发现是因为813有一个电源故障检测器,当供电电压低于4.65V时,就会对单片机产生复位脉冲,有没有什么办法让813不检测这个电平,或者对813供电进行下稳压,用的是24V供电,经过2575稳压,2575周边电路和资料电路一样

网友A:
让813不检测这个电平,貌似不是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射频天线的设计有问题,
卡片靠近后,消耗的电流太大,稳压器的输出
能力不够了,电压就会下降。
个人认为,还是从天线的角度解决比较好。

网友B:
125K的 射频 普通10CM的 也就50ma最大 左右
100cm 125khz 读卡机 的大约在350ma 最大

楼主是不是电路其他地方设计有问题

网友B:
特别是 天线的功率放大电路的 供电部分  和天线的电路

网友C:
电源的嫌疑很大,应该注意电源的退偶、分割。

建议先检查电源的带载能力,看是不是负载调整率过高。

楼主:
现在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只能想办法让813不去处理这个信号,改电路现在时间上有点紧了

2# desert_hawk

楼主:
供电的电路确实很乱,但是已经是做成的板,改来不急了,只能想办法应急处理下,也是只有线圈靠近板的时候出现复位,不紧靠着板的时候一切都正常,
4# jerkoh

楼主:
退偶电容是有的,但是电源分割好像做不到了
5# xwj

楼主:
我在813电源 地之间并一个100u的电容,倒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总感觉有点不放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好方法?

网友A:
这个解决办法确实不太保险,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下几个方面可供参考:
1.优化天线,使它在接近金属板等物体时不消耗太大电流。
2.单片机控制部分的电源要充分去耦,并和射频部分的电源有一定隔离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点思路么?怎么样能让他接近金属的时候消耗的电流不是太大。谢谢
板已经固定了,前期没设计好,电源隔离不好改了。能不能在线圈上有点办法?

网友A:
天线线圈是一个电感,它与外围电容组成谐振电路。如果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率与125K较接近,则天线的阻抗较大,电流损耗小,如果谐振电路的频率与125K离的较远,则天线的阻抗小,电流损耗大,金属板靠近,会降低天线线圈的自感效应,使阻抗进一步减小,电流损耗进一步增加,于是就可能造成电源抖动了。
解决办法是调整天线线圈的电感量和外围电容,使谐振频率接近125K. 芯片手册上应该有器件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我看单位产品线圈在远离PCB板和靠近PCB板的时候谐振频率只有几KHZ的变换,这会对电源有影响么?而且发现有些在靠近PCB板时,谐振频率是125K,但是还是会复位,能给分析下什么原因么?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读卡芯片,如何测的谐振频率?测量到的载波频率未必就是天线的谐振频率。有的芯片可以根据天线的谐振频率调整载波频率,但是有一定范围,如EM4095的范围是100K-150K,如果天线的谐振频率没在这个范围,测量到的载波频率也会在这个范围,但消耗电流可能就会很大了。另外,你的板子上除了读卡芯片外,还有没有其它耗电比较大的器件?最好测一下不刷卡的时候,2575输出的电流是多大,如果这个值已经比较接近2575能提供的电流,那么刷卡时就很可能会发生电压抖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EM4095,应该怎么样测载波频率和谐振频率呢?我在线圈两端测得是什么频率呢?供电电流也测过。没有什么问题,最多到2575极限的3分之1.这是在远离板的时候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跟踪813电源的波形,线圈靠近的情况下,会发现低脉冲信号,这个信号的产生是不是也和线圈有关系呢?

网友A:
刷卡的时候复位吗? 你的PCB板是不是大面积覆铜了? 有射频读卡天线的板子最好别大面积覆铜,因为覆铜就像金属板一样,对磁场有屏蔽作用。
在线圈两端测出来的是载波频率。谐振频率可以根据器件参数算出来,你需要测量出天线的电感量,然后根据外围的电容计算谐振频率,手册上有计算公式。
线圈靠近板子时(板子相当于一个金属板),线圈的自感效应被减弱,相当于电感量减小了,天线部分的耗电量会增加,当总的耗电流超过2575的范围后,电压就下降,813就发复位信号了。你可以量一下板子靠近线圈时2575的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不少。产品的板子上面没有覆铜,可能是电路的设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不复位,如果复位的话不管有没有刷卡,都会复位。而且有的时候会很久复位一次,1天或两天复位一次的情况也出现过

网友A:
看了楼主在楼上所说的刷卡时不会复位,又仔细看了看EM4095的手册,发现我前面的分析很有可能是错的。
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13.56M的射频读写器,那个芯片的天线电路是LC并联谐振,让我误以为125K的射频天线也会是LC并联谐振。昨天看了下EM4095的手册,发现它的天线电路是LC串联谐振,这样,如果天线的谐振频率偏离于载波频率,并不会出现天线消耗过大电流的情况。因为LC 串联谐振电路的阻抗在谐振点时最小,消耗的电流最大,这样,当天线的谐振频率与芯片驱动的载波频率相等时,消耗的电流最大。由于天线线圈在载波频率有一定的等效电阻,所以天线上的尖峰电流还是会被限制在200mA左右。
楼主说“线圈靠近电路板时的时候会复位”,我觉得可能是天线的磁场对电路板有影响。2575是开关稳压芯片,它的正常工作依赖于一个储能、放能的电感,而电感产生的感应电流是受周围的磁场变化影响的。2575的开关频率是52KHz,而天线的频率是100K-150K,这两个频率相差不太远。天线的磁场可能会影响2575外围的电感,使它在储能、放能的过程中出现异常,那么2575的稳压功能也可能会不正常,就可能会出现复位的情况。

楼主:
对,我昨天也仔细看了看数据手册,由于是串联谐振,接近125K的时候电流应该是最大的。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排除天线谐振频率对电路的影响?板上有继电器,蜂鸣器,还有一个就是2575储能,放能的电感,前面两个我全去掉过测试了,电路还是复位,能排除前面两个对电源的影响了。
我下午量一下电感的输出电压在线圈靠近和离开时的区别,以及用外部恒压电源给板供电,看有什么变化。。再次感谢desert_hawk的热心帮助。。
20# desert_hawk

楼主:
我下午用外部恒压电源,线圈靠近仍然复位,应该不是2575电感的原因。
发现另外个因素,板上有TM1636数码管驱动和键盘扫描芯片,我把数码管显示和键盘扫面都屏掉后,线圈靠近不会复位了,单独只有键盘扫描,也会复位,但是程度明显清很多。
会不会是1636的关系,以前有过因为显示不能读卡的经历,当时在读卡芯片4095旁边并联一个100uf电容,解决了读卡问题
回复 网友A:
怎样才能解决1636对电源的影响呢?现在感觉应该是1636显示和线圈耦合共同造成的,有没有办法吧1636对电源影响降到最低呢,退偶电容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