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和ARM11的区别???

楼主(2009-12-14):
最好有具体参数!!!

网友A:
ARM7是冯诺依慢结构
ARM9、ARM11是哈佛结构,所以性能要高一点。
ARM9和ARM11大多带内存管理器,跑操作系统好一点,ARM7适合裸奔。
不跑操作系统,价格低一点的:ARM7、cortex-M3等等。
性价比高,可跑也可不跑操作系统的:ARM9、cortex-Rx等等。
性能高的,通常要跑操作系统的:ARM10、ARM11、Cortex-A8等等。
成熟的:ARM7\ARM9\ARM11。
发展趋势:Cortex-A、Cortex-R、Cortex-M。
其实弄ARM大多还是在嵌入式领域,不过现在很多上网本也开始ARM了,估计与intel竞争的时候快来了。
2410和2440都是三星公司生产的基于ARM9内核的芯,资源上相差不大,2440多了camara接口,速度要更快一些。上边讲的版本是指内核版本,而各个公司出的发行号又各有不同。比如三星的2440,atmel的9260.就好比linux的内核版本号与红帽子的发行号不一样是一个道理。